初飞美国手的感受

楼主(2006-05-30):
我刚学会悬停不久,对尾和侧面都练的不错.下午无事看了几篇关于使用美国手的文章有点心动,于是就尝试飞一下美国手的感觉.
给点油门,小暴龙象往常一样的升起,试一下前后左右,感觉有点怪,不过很快就适应了.飞机稳稳的停在眼前,只用右手来飞就可以,到挺省力.由于是右手控制倾斜盘,手感也细腻了,飞的也更稳了--是非常的稳.心里正得意,(也没有别人说的这么难飞啊-要不我就是天才)此时一阵风吹来,飞机有点晃,急忙调整,啊,不好,摔了.
原来是自己早已习惯日本手的飞行方式,在飞机稳定的情况下右手还能够根据飞行来调整,一旦飞机姿态变化,原习惯的手法就突现出来.新手在紧张的情况下多半都右手向下--收油门.而且这是第一反映(印象最深刻).不过此时是美国手,飞机是向后仰.摔机就不可避免.而且到摔时才意识到要将左手的油门关掉,还不一定能完全关到底.
总结下来美国手确实比日本手在飞3D上有优势,且不说操作倾斜盘是否直观,单是右手操作手感就强.(大家都是右撇子的情况下)反应更快,操作也就更稳了.当然他也有缺点,就是油门的控制不够细腻.
所以,如果是刚飞的朋友还是尽快改美国手,因为他确实优点多
对于已经用日本手的朋友,那么除非您是坚定不移的想飞3D,不飞3D誓部罢休,那就努力适应。如果不是,那就还是不要改了,因为日本手还是不错。

网友:
同感!!!!!!!其他都好,就是油门控制没有右手细腻!

都一个多星期了,遇到紧急情况,一紧张还是会错舵!

不过已经比刚开始好多了!个人估计再练个两个星期可能会有大进步!

网友:
可惜我现在习惯美国手了....

网友:
飞日本手太久了,不敢改美国手

不过我认为美国手和真机一样,控制起来更自如的

网友A:
我看各有好处,虽然小日本讨厌,但是日本手的日本人还是3D高手不少,F3C的世界冠军也很多。

网友B:
个人意见
没必要在这方面进行太大的争论
这个是个人感觉,有人喜欢左手油门,有人喜欢右手油门,时间长了,养成一条件反射,硬要改过来,改的过程中炸鸡免不了。

最担心的是,一旦有突发事件,下意识的动作决定了能不能救的回来,甚至是会不会因为下意识的操控导致伤人的后果。

所以,跟风改手的人,再三思量、思量。

楼主:
是啊,是啊.已经用日本手的没有必要改了.想改变条件反射是个很漫长的事.他已经深入你的潜意识了.就象白纸上已经写了字,擦掉重写总是感觉脏脏的,一些笔迹深入纸中是擦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
没必要在这方面进行太大的争论
这个是个人感觉,有人喜欢左手油门,有人喜欢右手油门,时间长了,养成一条件反射,硬要改过来,改的过程中炸鸡免不了。

最担心的是,一旦有突发事件,下意识的动作决 ...

同意!还是要因人而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C:
我想问个问题:如果改成美国手,那么控上原来的油门杆是不是还是不会自动回中啊?是不是控上的摇杆不会自动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个问题:如果改成美国手,那么控上原来的油门杆是不是还是不会自动回中啊?是不是控上的摇杆不会自动切换的?

可以换弹簧,非常简单.

网友C:
是吗?会不会影响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会不会影响保修?

会影响保修的。

网友:
昨晚把FF9改成美国手,练习了2个小时,悬停都不稳,练习感受:
1.由于是左手油门,而左手通常比较迟钝,所以油门很粗糙,经常搞错。
2.右手十字盘非常灵活,对头,对尾都很容易.转向操作动作要比日本手多些.
3.其他动作还在比较中,感觉各有优点.

网友:
就是这个"会影响保修"的问题搞的偶不敢改手.......
现在改不了啦..........

网友:
经过几天的加紧练习,油门感觉比以前要好和多!其实什么都要多练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各有好处,虽然小日本讨厌,但是日本手的日本人还是3D高手不少,F3C的世界冠军也很多。

其实有的地方称为——欧洲手

网友:
我都是飞美国手的,因为我的第一架4#买回来的时候默认的就是美国手,就这样一直练了下来。后来用日本飞LAMA都飞不好,一换美国手就OK了。。。天生右手派,哈哈

我FF6seuper一买回来就改了美国手,管它的保不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