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6-05-30):
各位,讨论一下做cnc时大家用什么联结:步进
电机
的轴和丝杆?有没有好办法消除游隙,提高精度?
我考虑在步进电机进退动作时肯定有不小的游隙超过0.1,这就使机床精度相应降低,工件肯定精度偏差更大。
在各种机床标称的精度上只是主轴理论精度而已,其实累加各个部分的不确定性我们的机器应该达不到申明精度。大家想想如何提高我们的精度,那才是超越的基础。

网友A:
安个电子尺上去。。。或者。。考虑把电子卡尺装上去,电子卡尺都有一个数据接口的,但具体的数据格式就不清楚了。。。还请DX指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