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没有离合器杯断掉的事?

楼主(2006-05-30):
本来飞的好好的,突然间没动力啦,发动机倒是狂响,熄火一看,杯都差点掉啦,还好没飞高,要不然后果可严重啦,,狂痛苦,我的是天子,看来国产的直机真的很差劲,唉?什么坏事都碰到啦。

网友:
是不是用norm飞航线?哈哈。玩笑了。

可能是摩擦片磨光了还在飞,过热。
不过我的技术不到,所以没有碰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天子的离合系统感觉一般,如果有条件换成雷虎的相对好点,不过国产机来说天子总体算不错了

网友:
我的是离合器上的齿轮断了,还是V2的,旧了照样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飞的好好的,突然间没动力啦,发动机倒是狂响,熄火一看,杯都差点掉啦,还好没飞高,要不然后果可严重啦,,狂痛苦,我的是天子,看来国产的直机真的很差劲,唉?什么坏事都碰到啦。

我的雷虎杯壁都磨没了,就剩下一个片了

楼主:
我的才玩了一桶油不到,里面的摩擦片还多着呢,哈哈,今天拆下来啦,准备叫商家换一

网友:
我以前的飞机也[这样,还有甩块也断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才玩了一桶油不到,里面的摩擦片还多着呢,哈哈,今天拆下来啦,准备叫商家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