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身上的启动的哪个磨圆了

楼主(2006-05-31):
我不知道要换什么呀!!

楼主:
我也没发动过几次呀!!!

我也没发动过几次呀!!!  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个问题我启动后启动棒老是费很大事情才拔的起来的  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网友:
质量不行啊,什么飞机

网友:
比较悲哀。同情。。。

网友:
不是吧,什么机体啊???一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你是否每次启动时都没将启动杆紧紧插入?

网友A:
把磨园的部分锯掉,再用砂轮打个六方头或者用磨石磨个六方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磨园的部分锯掉,再用砂轮打个六方头或者用磨石磨个六方头就行了。

我以前使用的是6mm的内六角扳手。

网友:
我都磨过两回了,钢锉根本锉不动。

楼主:
我有几次没顶到底

我有几次没顶到底 我有几次没顶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