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机装9254不用BEC可不可已.请大家帮忙.谢了.

楼主(2006-05-31):
450机机装9254不用BEC可不可已.请大家帮忙.谢了.

网友A:
看用什么电调,如果是原装电调就要加,如果是内置“猛料”BEC的电调就不用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用什么电调,如果是原装电调就要加,如果是内置“猛料”BEC的电调就不用加

什么电调内置猛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调内置猛料呢?

传说中的,超级无敌碎金刚。。。。

9254加了不用外置bec也可以,就是千万别飞,摆着当静态模型,要不一飞就会短电,现在天越来越热了,断电会很经常的!

网友B:
呵呵。。。。。。
9254 + hobbywing 的 40A应该不错吧。。40A 内置3A B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9254 + hobbywing 的 40A应该不错吧。。40A 内置3A BEC的。

对,用这个电调就不用外接BEC了

网友:
不知道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的亚托35G的电调,看样一定要加BEC了,那有卖的.要多大电流的.如何安装.连接.价钱多少?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楼主:
我的机机要超重.

..我的机机要超重.加了一个9254-铝散热片就多出70多克了.再外挂一个BEC.还能飞多久?另外那为朋友有BEC转让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9254加了不用外置bec也可以,就是千万别飞,摆着当静态模型,要不一飞就会短电,现在天越来越热了,断电会很经常的!

难怪我之前用9254 总莫名其妙摔机,一直觉得应该不是自己的技术问题,後来把舵机换了後,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

谁有BEC让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
本人同求BEC  尾巴用的是9253 还被水浸过

网友D:
买个好盈得也不算太贵,就款35新款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好盈得也不算太贵,就款35新款50.

好盈有35A的吗?

楼主:
买BEC不到

就换小舵机或买掉!!!

网友:
有啊.好盈有个5/6 V的UBEC 3A的.好像6X块.

网友:
好盈的3A和A K E的7A 哪个更适合用再450SE上面 ?

网友:
7A ....不用那么高吧.3A足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