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X四驱大脚后轮不垂直怎么办?

楼主(2006-05-31):
HBX四驱大脚后轮不垂直怎么办?如下图:
红圈中的左后轮在自然情况下有外倾角,而其他三个没有,所以总不容易走直线。
有人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原因:你自己做的避振支架尺寸有问题!
解决:重做避振支架!

但据说,不垂直有不垂直的好处,具体是什么我也忘了。

楼主:
请问避震能调整吗?加油怎么加?

网友A:
我觉得不是二楼说的原因,我的是原装避震支架也有同样问题,不过是内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二楼说的原因,我的是原装避震支架也有同样问题,不过是内倾

哦?我的不倾斜呀!

网友:
避振支架的孔的位置不对!

网友:
可以改变上避振固定孔的位置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