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下午单位放假,回家试飞亚拓450XL。

楼主(2006-05-31):
飞前先摆摆样子。
飞了10分钟,惶惶幽幽的一不小心尾浆碰到台阶,结果成这样了。
飞机是CCPM结构传动。FF6能感觉到悬停比较稳,就是一打副翼或前后就掉高度,感觉象螺距变了。还是不会调整设备

网友A:
有问题就不要飞,一定搞清楚原因何在,带病飞行最容易出事故,对了有没有把舵机反向一下啊.AFR里面也可以调.

网友B:
一打副翼或前后就掉高度是正常的呀,因为大桨的垂直升力分了部分去水平方向,所以向上的力就小了,那就只有通过加点油门,让升力能保持原来的大小。

网友C:
在摇控器设置副翼-油门混控、升降-油门混控就可以了。
在摇控器设置副翼-油门混控、升降-油门混控,混控量从中间的零到两边最大值为20%就可以了。

楼主:
OK,谢谢哥几个了。
我在试试,估计也是手法没有跟上,和以前飞50油直区别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