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转向尾轮,完全为了好看

楼主(2006-05-31):
个人觉得,KT机,特别是3D的尾轮其实根本就是浪费,不过为了更像那么回事,整了这个尾轮,双侧拉线转向的。

顺带挂两张老雷电机的固定图,没对好焦,将就看了,不好意思。两面的固定片是错开的,非对称

网友:
这尾轮不重?

楼主:
玩具车上弄来的,最多也就几克

网友:
我也做了的

网友:
熊啊熊,照片搞清楚点嘛!不许偷懒!

楼主:
相机不对了,不好意思

网友:
顶!

再加字节!!!!!!!!

网友:
开微距..........我的相机光变都没有,所以开不了

楼主:
下次注意这问题,拍清楚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具车上弄来的,最多也就几克

轮子倒不重,只是“双侧拉线转向”,能不重?这可是KT机啊。
请熊哥具体说说这么小的“双侧拉线转向”机构怎么做的好吗?

网友:
3D机装轮子的确有些添足,练习机就不一样了,尾轮转向装与不装完全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倒不重,只是“双侧拉线转向”,能不重?这可是KT机啊。
请熊哥具体说说这么小的“双侧拉线转向”机构怎么做的好吗?

轮子大概有3克(用四驱车轮,如使用泡沫地板,就是那种儿童地板仅有1克,直径为2.5CM),两个铝合金框(宽8mm高1CM)约2克,轮轴及两个螺丝及螺母约3克,两片约2平方厘米的榉木片(0.5MM厚)约3克,再加1克胶吧。
总重大概在10克左右,塑料拉片需要加热一点整出一点弯曲度以便让尾轮有一个向后斜的方向。

网友(2007-02-01):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