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封闭的8节电池组

楼主(2006-05-31):
本来想做来当发射机电源的,不过做好没法装进去,看来非得平头电池不可了。
不知道当动力电池飞小KT行不行。

网友:
重新做吧,呵呵

网友:
5号电池我测试过有点了力量不够,不过不知道你的电池性能怎么样,够好的话应该可以的,就是重了点!

网友:
我这里可以搞到2元一节的所谓公包电池,不知用来做成动力电飞小机成不成。

网友:
普通充电电池基本上不能用做动力电池,放电C数不够。

网友:
楼上的试过没有?我要的是证据。

网友:
180电机的工作电流在5A,所以我才要试试看。

网友A:
足够便宜的充电电池不是镍氢的而是镍镉的,镍镉电池容量小放电能力却绝对一流,一二十C难不倒它,不过...
足够便宜的充电电池的容量足够小,还记忆效应,还有一堆充电大法,象20C放电就20C充电,嘿嘿那不是得10A以上。
足够便宜的充电电池的一致性足够的差,串联成电池组足以气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足够便宜的充电电池不是镍氢的而是镍镉的,镍镉电池容量小放电能力却绝对一流,一二十C难不倒它,不过...
足够便宜的充电电池的容量足够小,还记忆效应,还有一堆充电大法,象20C放电就20C充电,嘿嘿那不是得10A ...

镍镉电池的充电有这个说法吗???????头一次听说

网友A:
没关系,凡事都有第一次,想求证也不难的,到处都会有这说法的。
镍镉电池的容量/重量比只有锂聚的1/5左右,为什么滑翔机/车/船还那么爱用,不仅是规则问题,更因为爆发力,爆发力哪来的?大电流充电充出来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镍镉电池都适合这么充电,象压成极的肯定不行,不过现下的基本都烧成极的了,大电流充电只是举个例子,是诸多充电大法之一,多着呢!!!!!!!!!

网友:
2200mah的应该是镍氢电池了,镍氢镍镉电池的内阻都很小,短路电流很大,因此这个C也可达很高的数值,楼主有没有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下短路电流呢,用20A以上的档位测下看看,测量时间不要超过1秒哦,我一直想这么干,可惜没电池啊。

网友A:
呵呵,楼主的电池怎么看也不象是“足够便宜的”
说镍镉是应对“2元一节”的那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凡事都有第一次,想求证也不难的,到处都会有这说法的。
镍镉电池的容量/重量比只有锂聚的1/5左右,为什么滑翔机/车/船还那么爱用,不仅是规则问题,更因为爆发力,爆发力哪来的?大电流充电充出来的!当 ...

镍隔 镍氢的电池充电,标准的快充电流是1C。跑车和ECO,比赛时用的电池组,为了达到最爆的效果,往往用的充电电流是3-6C,不会去考虑电池组的使用寿命的了!往往是电池组充完既可比赛!航模用的镍隔 镍氢电池组,一般没有这么讲究。在外场,7-8个的电池组,你可以试试用12V电瓶串接一个0.5-1.5欧的电阻直接给电池组补电1-3分钟试试,电池组温热,既可使用,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冬天,补和不补差别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做来当发射机电源的,不过做好没法装进去,看来非得平头电池不可了。
不知道当动力电池飞小KT行不行。

非要组起来吗?俺地发射机可以直接装电池进去啊!

楼主:
这组电池本来不想当动力电用的,只是做来当发射电源,不过做出来装不进,没办法而已。
本人已有7组接收电,实在不想把它在变成接收电了。做动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这8只电池的确不是便宜货,正品,买的时候足足花了240大洋,心疼得我........

一言难尽啊。

网友:
我倒有点怀念起镍氢时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的电池怎么看也不象是“足够便宜的”
说镍镉是应对“2元一节”的那回事

我说的是镍氢,前面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镍氢,前面说的很明白了。

哦,完全可以当我没说!不过我的确没有看到"很明白了"指镍氢,也没有指镍氢的痕迹,还有"2元一节"的充电电池相信很多很多人都还没见过不是镍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