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管

楼主(2006-05-31):
我要给电池套上热缩管
没有热风机(电吹风温度不够)

想用热水
不知道锂电池遇到热水会不会爆炸?
或者短路?

网友A:
买个热缩风机吧,估计也就几十元,温度肯定够,电池最好别和水弄在一起。

网友:
肯定短路  用火烤三  我经常弄 表太靠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热缩风机吧,估计也就几十元,温度肯定够,电池最好别和水弄在一起。

我也不是天天包电池啊?
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我的一个朋友是用热水搞的!动作要快,那个引出的电源线最好不要入浸水中!!!

网友B:
用火机吧~~~~~~~~~~~~~~~~~····

网友:
用煤气灶,火开最大,先把电池套好,快速在火上经过,要快,来回几次,不要烧了,套得相当均匀,

网友C:
电吹风可以的,我就电吹风,吹的时候用手捂着电吹风后面的通风口,注意别烧断了电热丝就行了。

网友:
电吹风够了。我家有两个电吹风,有一个不行,但另一个可以。

网友:
电吹风没问题,我就是这么搞得,做个罩子把吹风口的风尽量聚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火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吹风可以的,我就电吹风,吹的时候用手捂着电吹风后面的通风口,注意别烧断了电热丝就行了。

我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