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管

楼主(2006-05-31):
我要给电池套上热缩管
没有热风机(电吹风温度不够)

想用热水
不知道锂电池遇到热水会不会爆炸?
或者短路?

网友:
拿电烙铁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打火机烧啊,.....

网友A:
电熨斗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熨斗也可以的!

这个好!

网友:
用电吹风                           。

网友:
最好是用电吹风

网友:
还是用吹风好,近一点。

网友:
电吹风好一些.....

网友:
去手机店用热风台吹!

网友:
火烧,电吹风,热风枪,电烙铁都可以,
当然热水也可以,但时间要短,热缩管比电池敏感多了.但不推荐这方法,特别是有保护板的电池.

网友(2007-01-15):
把电池贴在脸上,然后看A片也可以(此方法仅对处男使用).他人切勿模仿!!:)

网友:
热缩管是什么东西哪了可以买到

网友:
楼上的要热缩管吗?常用的尺寸我都有!

网友:
12楼的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2008-01-25):
引用 网友B:

处女用此法更有效

网友(2009-01-07):
业余的问题,很S的。。。。。

网友:
喜爱热缩管.........

网友:
你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