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作练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2006-05-31):
悬停:
这个没啥好说的,多练
模拟器
,形成条件反射就行!
航线:
航线是基础,但是航线并不是简单的来回往返,有些初学者会在航线两头进行180度失速转头,这对操作是没有任何提高的,航线应该有圆滑的轨迹,均匀的速度,高度不应有大的变化!
航线有 正飞航线、后退航线、8字航线,而且这些都要包含顺时针和逆时针,还有正飞和倒飞,这样至少要有12种!
但这还是不够的,你要想真正把握飞机在空中任意姿态,还要进行水平圆的练习,机头朝内的水平圆,机头朝外的水平圆,这两种水平圆的8字,这些也要包含顺时针和逆时针,还有正飞和倒飞,又来了12种!
光航线就24种了,麻烦吧,但这又是不能不去练的!
其实在练这些航线的时候,也为别的动作打好了基础,甚至有些动作,比如刷锅,直接就可以出来了!
还有侧滚圆周航线,也是以普通航线位基础的!
翻滚:
一般就是前翻,后翻,侧翻,但是发现大家大多是在对尾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动作,大家应该多练习不同角度的翻滚,还有连续的翻滚!
钟摆:
这个动作会很容易,但是练好需要下不少功夫!
你可以简单的定点(可能也是不停的移位)进行头朝上的钟摆,这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接下来就是两个侧面的钟摆、头朝下的钟摆!
如果你练到这就认为OK了,那就错了,就象悬停完会有航线,你还要进行钟摆的左右平移训练,相对的来说,高度上的变化比较简单!
这样你可以做出头朝上钟摆的四方形运动,侧面钟摆的前进后退等
以侧面钟摆前进后退为例:前进的时候,在正的时候推杆,反的时候拉杆,后退的时候相反!
这种推拉杆的操作是很细微的,而且是要多次的操作才能使机体从侧面钟摆后退减速—静止—侧面钟摆前进,这和侧面钟摆副翼、PITCH的大幅度操作正好相反!
自旋翻:
这个动作被称为高端,人人都想练成,确实漂亮!
自旋翻美国手以半圈半圈的练习,最后进行结合,只是要注意,由于机体重量可能影响比较大,全正、全反的时候要打大的PITCH,时间加长,可以形成一高一低的效果,很是漂亮!
以上是我模拟器和实机操作的一些感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自旋翻应该是怎么翻旋翼头都在一个点上,不过要看机器的性能了,pitch不用去到最高和最低,撑住机体即可....

网友B:
搂主的模拟器练得不错啊!
其实基本动作我认为不要可以练习!我现在才刚开始练四面悬停!
我是这么练的:尾舵打一点,让直机小幅度的自转,然后控制油门和其他几个舵来保持平衡,
等熟练各个舵面以后再转入画水平圆!
当然是在模拟器上啦!

网友C:
哈哈,的确好文章,现在每天在模拟器上练 四面悬停和 正飞航线

网友D:
学习了!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E:
学海无涯.....

网友F:
。。。。。。。。。。。。。。。。。。。。。没啥说的,练习吧。。。早呢。。。

网友G:
小韩同志,听说你已经练成了美国手的自旋翻了,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H:
生鱼片偷偷一个人练,听说一个星期要摔一次
看来飞行频度和练习难度都到了一定高度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