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Futaba方口模拟线

楼主(2006-05-31):
由于在我们这里,Futaba的方口模拟线非常的高,所以我改造了这条模拟线。
方法很简单,只用两颗针,一根为讯号线插入1,另一根为地线插2,就可以用了。
现在不管是那个级别的Futaba的
遥控器
,只要是方口都能用了。爽爽爽:)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呀!!!

网友B:
可惜没有图片。

楼主:
不必上图啦!就是二根线而已,方口为
1 2 3
4 5 6
1为讯号脚,2为地线。就将这二根线插入1和2就行了。
如果模拟器没有反应调换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