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中 用微型数字万用表做充电器的电量显示器

楼主(2006-05-31):
实验中。。。。微型数字万用表做充电器的电量显示器  感觉不错 我把表壳和多余的东西拆掉 调节旋钮也拆掉 只留下液晶屏和电路板 然后直接用导线把直流50V的档直连 这样万用表只剩下50V直流测试功能了 同时也可拆掉扳子上多余的一些元件以减小板子的体积 然后在表用的电池和板子之间加了一个开关 这样不用的时候可以关掉电压表的电源 节约电池 然后把原来表笔的两根线和充电器口连上 在充电器的面板上开个显示屏口(呵呵 还打算用兰色的LED做个背光) 这样在不充电的时候电池接到充电口上就可以显示电池的余电 充电的时候可以显示充电电压 现在正在解决怎么把它安装在充电器内 待续。。。。。(做完上图)

网友:
主意不错,价格便宜,精度也好,上个图,看看你是多小的万用表?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万用表!我也想做一个!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万用表!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你的微型能有多小? 上个带参照物的图看看.

引用 楼主:
实验中。。。。微型数字万用表做充电器的电量显示器  感觉不错 我把表壳和多余的东西拆掉 调节旋钮也拆掉 只留下液晶屏和电路板 然后直接用导线把直流50V的档直连 这样万用表只剩下50V直流测试功能了 同时也可拆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