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高速双浆问题.

楼主(2006-06-01):
我的亚托在底速的时候没有双奖但遥控推到一半时候就开始出现双浆.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悬翼头的连杆间隙大了,请检查所有球头扣和球头。主轴轻微弯曲也会出现该问题。

网友A:
同问题,昨天修正了短连杆长度,就好了,50-70%都没问题了
可是,80朝上的时候又开始有点乱,不是双桨,就是很乱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题,昨天修正了短连杆长度,就好了,50-70%都没问题了
可是,80朝上的时候又开始有点乱,不是双桨,就是很乱的感觉

除检查所有连接机构外,重做大浆动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