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请进

楼主(2006-06-01):
对 400非常感兴趣,但有几个关心的问题想请教,
这个机的金属件比起亚托450的金属件硬度如何(我实在是让亚托金属件的质量给吓怕了,光金属尾夹就飞出去两次了,到现在已经买了三套金属尾桨夹了,大桨夹也断过一次,幸好没有伤着人);另摔机后,此机的尾部经的起摔吗?呵呵,我是看到图片后,感觉这部分好象太也单薄一些,再有就是这个机的整体给人以框架结构,一但摔机,可能出现的伤要比亚托还要多、大,不知我的猜测是不是对的;亚托430电机能否用在这个机上;最不明白的一点是看到本机自带的电机是3900Kv的,而SJM 400的重量和尺寸却比亚托的要小,但从录象上来看,它好象不如亚托暴,按道理讲不应该的,亚托的430电机相当历害,却只有3550KV,而400的电机比430还要高,表现却感觉不如亚托的好,不知什么原因,请解答下;再有就是这个机的金属件是用的原色吧,感觉十字盘以上不是太好看,以后有没有可能出对这部分上色的机种,当然,对于上色是见仁见智的,我只是谈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A:
这几天要去参展比較忙,回来之后我会拍几段摔机測試影片供大家参考.
我不能理解尾槳夹怎麼会飞出去,假如是您的螺丝没上好,上胶,那就与鋁合金无关,我只能告訴你sjm400若摔机,尾部只有尾槳,尾轴可能会坏,主槳夹断了更不可能,你可以留下这段話,飞行摔断了主槳夹你找我,断多少赔多少,至於机身結构强度的擔忧,已有很多人提过,但是在用过实物后就改覌了.
  sjm400原厂电机只有36g很轻,但是劲暴有余.影片中用的是3s11.1v的电池又因所用的木槳是旧款限速在2600rpm的所以没敢太劲暴,这还关系到使用者的習貫性,我们的建议是喜好劲暴的模友应选擇4s14.8v配10t.另外关于kv值,它只是单位电压v所产生的轉速(电机轉速),与功率及最終傳动到主旋翼轉速无必然关系,可因傳动比值及所选用电池的电压值而改变主旋翼的轉速.

网友:
"飞行摔断了主槳夹你找我,断多少赔多少"

叫声好,有这样的厂家我们还怕什么。
从我几次摔Sparrow的经历看,这个飞机是相当结实的,全碳纤的加上金属,就是450SE的档次了。其它模友也有写摔机史,也都是比较结实的。
以前看惯了红色和蓝色的阳极氧化配件,乍一看灰白色的SJM,老觉得不漂亮,不过现在看习惯了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别致的美感,都上色了岂不俗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要去参展比較忙,回来之后我会拍几段摔机測試影片供大家参考.
我不能理解尾槳夹怎麼会飞出去,假如是您的螺丝没上好,上胶,那就与鋁合金无关,我只能告訴你sjm400若摔机,尾部只有尾槳,尾轴可能会坏,主槳夹断了 ...

多谢回复,先回答你的一个凝问,关于亚的的尾旋,我开始时买的是老的金属件(就是夹是银色的那种,新版的是兰的),飞行中,中间断裂,差点射到人,换新版的后,两次是螺丝断裂,桨飞出后都找不着了,因第一次出现射桨后,我对亚托就信心全无,这种现象对直机来讲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在人多的时候一但打到人脸上,后果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吧,从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在人多的地方玩了,只能开车到较远的空荡的地方玩(NND,本来弃油从电是为了不受地方限制,现在倒好,更成了一个老爷了,NND,气死我了.....),没想到,又出现了两次,因地大人少,所以没伤人,但,这样我对电直,至少是对亚托是信心全无,想干脆转回油机得了,大桨夹断是错舵全速倒飞下来,一个桨夹的球头联接处直接断裂........亚托就这质量,真伤心,对的起它的价格吗?......
还有一个问题,你没有回答,亚托的430能不能用在你的机上,你们试过吗?效果如何?要是可以用的话,我想留下亚托的这个430,说实话,亚托也就这个430 还象是个东西,其它的全TM糊弄人!
另:悄悄地问个问题,呵呵,你们参展时售机有没有优惠价呀?到时想让朋友找几套回来.
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不知能给个电话吗?想在电话里交流,不知方不方便.谢了.

网友:
我对该机型已经越来越关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400非常感兴趣,但有几个关心的问题想请教,
这个机的金属件比起亚托450的金属件硬度如何(我实在是让亚托金属件的质量给吓怕了,光金属尾夹就飞出去两次了,到现在已经买了三套金属尾桨夹了,大桨夹也断过一次, ...

并不是KV越高功率越大的,不同的KV要搭配不同的减速比才能发挥出效能,而亚托的430LF电机是不能用在SJM400上的,不是因为功率不够,而是尺寸不对。。。

另外,我发现SJM400的金属件似乎是开模浇铸的金属件,不是整块直接数控切割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金属件的强度就需要经过金属疲劳测试。。。

老陈的你亚托尾桨射桨是否是没有更换新的尾传动齿比,旧齿比的尾桨转速过高,是会发生尾轴断裂而射桨,更换后就没有问题了。。。

我发现好像SJM400没有安装说明书,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要去参展比較忙,回来之后我会拍几段摔机測試影片供大家参考.
我不能理解尾槳夹怎麼会飞出去,假如是您的螺丝没上好,上胶,那就与鋁合金无关,我只能告訴你sjm400若摔机,尾部只有尾槳,尾轴可能会坏,主槳夹断了 ...

呵呵,好久没上出了个新版块了,6月3号先来看看实机再讲(不过现在看来国产东西做到这样有进步,鼓励下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KV越高功率越大的,不同的KV要搭配不同的减速比才能发挥出效能,而亚托的430LF电机是不能用在SJM400上的,不是因为功率不够,而是尺寸不对。。。

另外,我发现SJM400的金属件似乎是开模浇铸的金属件 ...

http://www.yinyi300.com/UploadFile/20065191742752.rar
sjm組裝説明書
保証sjm400金属部份没有模具浇铸件,也没有模具冲压制品,(以上两种制法有可能帶来强度隐患)若有欺瞒願以一賠十.也請模友以負责的態度上贴端正视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KV越高功率越大的,不同的KV要搭配不同的减速比才能发挥出效能,而亚托的430LF电机是不能用在SJM400上的,不是因为功率不够,而是尺寸不对。。。

另外,我发现SJM400的金属件似乎是开模浇铸的金属件 ...

TOM兄弟也观注这个机机呀,呵呵,感觉这个机真不错,就是有一点觉得遗憾,应该直接出450级或500级的电直,直接把亚托顶死就行了,呵呵,SJM 400商业太保守了点呀....很有可能在国内是这个机的天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yinyi300.com/UploadFile/20065191742752.rar
sjm組裝説明書
保証sjm400金属部份没有模具浇铸件,也没有模具冲压制品,(以上两种制法有可能帶来强度隐患)若有欺瞒願以一賠十.也請模友 ...

不好意思,我只是猜测金属件是否是压铸件,所以我说“似乎”,那么SJM400应该是整块金属CNC切割而成的吧,那金属强度就可以有保证了,非常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