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涡喷是如何接上风扇的

楼主(2006-06-01):
这样的涡喷是如何接上风扇的??

难道是接在主轴上??那么怎么接呢???

要知道他里头似乎有电启动哦。。。。,而且也不可能接到主轴上。 主轴上钻洞装另外一条轴更是不可能

而且他是接在原涡喷的前面的。。。。是在压气机前的大风扇。。。他是怎么接的。。。。请有知道的告知,

我们也可以合作制作涡喷或涡扇等

网友:
这样的涡喷,风扇肯定是接在主轴上的.连接方法可以有很多种.电启动嘛从原理上来说,可以用特殊的启动机直接接到主轴上,不需要另外装一条轴,也不需要考虑启动机与主轴分离的问题.
这个涡喷,接在涡喷的压气机前的大风扇的连接不是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大风扇后面形成了两个函道.而内外两个函道的气流如何分配,才是这个涡扇发动机最难考虑的问题.

网友:
风扇肯定是接在主轴上的

楼主:
直接装主轴上能行吗???

不过好象看起来他中间的涡喷比一般的小哦,,,德国jet的一般都有 120MM直径   我怎么看起来他的涡喷不到60MM  外面最大的直径好象也不过 120MM左右。。。

怎么回事哦。。。

我自己有个JET P80的,推力太小了。。。想改装改装。。。看了那么多图片也没看出所以然

楼主:
还有就是,风扇能承受差不多10万转吗???

网友:
有些风扇都是通过 减速箱 连接风扇的 你们可以找点书来看看比如《航空知识》里面就有

楼主:
我是说在这3张图中的风扇

真飞机的当然有减速箱,但模型不可能用上

模型我目前就见过2种能装上风扇的

1种就是在 尾喷口处加自由涡论与风扇  由喷口气流驱动

第2种就是图上的

暂时还不清楚他怎么弄的。。。。。。上面有人说是接主轴上的,但我有点怀疑风扇能不能承受那么大转速。

网友:
主轴前面衔接游星齿轮箱、中间配置启动马达就可以达成。

网友A:
晕啊

一群"无知可怜虫"涡扇的转速一般都不超过2.5W转

网友:
不管是涡轮或是涡扇重要的的是末端线速度而不是转速,这样直径的涡扇不可能跟窝喷一样的速率转动、后面的窝喷直接输出动力也带不动,所以我认为是利用游星齿轮减速之后带动前面涡扇

网友:
一看就是单轴的涡扇,涵道比也不小.行星齿轮组减速的!自制的恐怕润滑部分做不太好.寿命不会长,齿轮组部分发热会很严重.

网友(2006-09-24):
制作精度很高啊,LZ砸开看看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群"无知可怜虫"涡扇的转速一般都不超过2.5W转

JET P80 RMP
RPM Range:35,000 - 120,000

网友B:
首先,由于这只涡扇的核心机非常细,我怀疑其不是用径流压气机,而是采用轴流压气机,其次,不是那个硕大的风扇能否承受100000转/分的载荷的问题,而是起动机能否把它加速到这样的转速,即使可以,核心机又能否维持运转。所以,我认为它是双转子的,即核心机的压气机与高压涡轮以同一根轴连接,风扇与最后的低压涡轮以另一根轴连接。

网友(2006-10-27):
发个剖视的原理图上来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由于这只涡扇的核心机非常细,我怀疑其不是用径流压气机,而是采用轴流压气机,其次,不是那个硕大的风扇能否承受100000转/分的载荷的问题,而是起动机能否把它加速到这样的转速,即使可以,核心机又能否 ...

诶呀。。。

这样的话。 。看来难度不小呀。。。。看起来那上边的家伙。。。和JET公司的 P80差不多。。。最多也就P120吧。。。

那P180的我有个。。。那轴小的。。。。如果再开个洞似乎。。。。激光也难打

何况。。。。。。

感觉像用行星齿轮的。。。但是这样齿轮的载荷不小哦。。。。。我去maxon公司查了查。。他们有一种可以[标称]承受大概8万转的 1/15的行星齿轮箱

感觉好象用来实现不难。。。。因为启动电机这个东西。。。。也许是这样接的

风扇-----启动电机-----行星减速-----主轴

也就是说启动电机随风扇一同转,不做分离(如果要分离,似乎不会那么小吧,而且风扇几千到2万多转电机都没问题的呀)

只要电机功率够估计就可以启动了吧。。。。不过。。。。

我怀疑这个家伙是不是只提供了中看不中用呢。。。。毕竟推力才是关键呀

P180/200才那么45磅

不过估计能带起来。。。就是。。。。那冷却行星减速是个大问题

他必须用很好的润滑油,而且必须很稀,否则阻力也很大的。。。。

目前我能买到的涡喷可以到120千克。。。。这。。。。。。

不过我估计他那涡喷没做改动吧。。。看起来就是JET P80呀。。。。

这就比较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