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Futaba方口模拟线(有图)

楼主(2006-06-01):
只要在针的尾端焊上讯号线与地线,然后接上
模拟器
就能用了。
不过最好是拔掉高频头。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我的设备不是 FF9 是 6EXHP 。

楼主:
这样所有用Futaba的模友就不必烦恼找不到方口接线了。

网友B:
我要一个,请报价

网友C:
我也用6EXHP可为什么检测不到无线电信号???

网友D:
检测不到信号的原因,一般有
1、遥控器没有设置成PPM模式
2、主机没有开机( 对于FF9,JR 等可以用接口线开机的例外,4VF,4YF 模拟器供电的例外)
3、接口线连接(制作)错误
4、模拟器坏了!

网友E:
到底怎么连接。可以不开机。不拔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