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Y240为什么冒烟了

楼主(2006-06-01):
昨天调试SJM400,手抓着尾管的尾
舵机
部分,无意中拇指摸到了GY240
陀螺仪
,发现陀螺仪靠近引出线的部位烫手,紧接着一股烟冒了出来。赶紧下电,仔细检查没有什么接线方面的错误啊,因为是调试机械部分,没有动电子部分。再上电,一切正常。还好保住了陀螺仪。
再分析原因,还是找不到。怀疑会不会是手扶尾管的时候不慎卡住了尾舵机舵盘,然后机体转动的时候陀螺仪要驱动尾舵机转动舵盘,而卡住的舵盘造成陀螺仪驱动尾舵机的电流增加,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冒烟了啊?大家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A:
不会的,陀螺仪只是输出信号脉冲,和舵机的驱动电流无关,也就是说舵机正负线是直接联电源的,只是信号线过陀螺仪。

网友:
陀螺仪内部短路了?

网友B:
应该跟你摸没有关系。陀螺仪输出信号是舵机信号,没有反馈,不会过载。
是不是别的地方短路了?碳纤板是导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