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厌氧胶的物美价廉替代品

楼主(2006-06-01):
各位可以购买型号为222的低强度螺丝胶代替。很多五金店都有卖。几块钱就有50ml,具体参数看下面。适合6mm以下直径。
颜色:紫色;粘度(mPa.s):1200~5000;平均拆卸力矩(N.m):3.4;平均破坏力矩(N.m):6;温度范围(℃):-54~150;固化速度(全固),钢@25℃:24小时;推荐促进剂:7649/7471;相对密度:1.05。
或者242中强度的。242的破坏和平均拆卸扭力分别是20和8
个人感觉电直还是低强度的比较适用.

网友A:
我也去试试。

网友B:
好帖,顶一下。我花了35一瓶买的红色的,感觉劲很大。

楼主:
红色的是高强度的,不太容易拧.破坏是40,平均拆卸是15.

网友C:
用那个泡沫胶也行~~~~~~~~~~~~~~~~~

网友D:
固化时间这么长啊,需要24小时?

楼主:
初始固化20分钟,完全固化24小时.
亚托的厌氧胶也是这个东西

网友E:
这个东西邮寄不让邮。能邮的话。可以帮忙搞。便宜的一塌糊涂。螺丝胶。厌氧胶都有。其实用lj的玻璃胶都可以。

网友D:
用这个胶以后在拆卸螺丝的话,会不会将螺丝拧坏呢?

楼主:
低强度不会拧坏,高强度会发生拧不下来的情况,

网友D:
强度大小是不是从颜色就可以区分开来呢?另外,厌氧胶适用于那些部件呢?可不可以我把所有的螺丝都涂一些这个胶?我看亚托机器的装配录像上面有些部件使用了厌氧胶,不知道其他机器是不是也可以用。

网友F:
我用的就是222红色螺纹胶,我公司大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