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8000和飞高6通,求救!先谢过

楼主(2006-06-01):
买了个飞高6通接收机和飞高晶体,RD8000设定成PPR模式,没反应,设定成PPM模式,一开遥控,舵机就乱跳个不停,关闭停止,说明还是有反应的,不过到底能不能用飞高6通的接收机啊?怎么用?换上RD8000原装晶体,PPR,PPM都没有反应,求救!!!!!!!!!!!!!!!!!

网友A:
看频率啊
看原装晶体什么频率,飞高接收晶体什么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频率啊
看原装晶体什么频率,飞高接收晶体什么频率

应选用原装SAWAN或JR的  成对晶体,飞高6通可以与RD8000搭配,但最好不用。
建议还是使用原来的SAWAN接收机,不管它是不是大的。

网友:
我是6000super,配了两飞高飞电动,感觉还蛮好的。暂时还没有什么异常。我是ppm模式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