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充电截止电压为4.15V?不解!

楼主(2006-06-01):
很多大C数的电池充电截止电压是4.15V,那么当充满之后电压不就是只有4.05-4.1V之间?

为什么充电截止电压为4.15V?不解!

网友:
因为锂聚合物充电单节最高电压为4.2v,为了避免过充,所以选用4.15v。

网友:
工艺不同,为了保护电池,你要充到4.2也没人拦你,大肚子不要怨电池不好

网友A:
完全是为了安全起见,充到了4.2V,能多飞个分把钟?
应该不在乎这分把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为了安全起见,充到了4.2V,能多飞个分把钟?
应该不在乎这分把钟!

不是说在乎那几分钟,只是在乎主要原因??

网友:
可能是大C数的电池对充电电压比较敏感,电压稍高就会坏,一般充电器的电压精度在1%,对于4.2V大概42mV,将电压设在4.15就保证不会超过4.2V。

楼主:
楼上说的可能性很大!

不知道那里有对于4.15V截止电压的权威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