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S37H按怎么比例配油才耐烧

楼主(2006-06-01):
OS37直升机,甲醇,蓖麻油按什么%比配才比较耐烧,需要加硝基甲烷吗?那么具体的比例是多少??

网友:
同问,密切关注中,不过我想配的是车油,飞机油和车油在配方上有什么差别的吗?

楼主:
晕~没人知道吗?那些有经验的兄弟哪里去了

网友:
四比一加30%硝基甲烷,车想省钱就不加硝基甲烷。

网友:
引用 楼主:
OS37直升机,甲醇,蓖麻油按什么%比配才比较耐烧,需要加硝基甲烷吗?那么具体的比例是多少??

硝基/蓖麻/甲醇=1/1/4 (按体积)

网友(2006-09-21):
自配油我以前在o.s32sx-h上用过,效果不好,马力不理想,用了不到10次发动机就彻底黑了,拆开后发现积碳严重。。。后来就改用cooolpower15%的了,感觉确实功率、散热由较大提高。

网友(2007-08-31):
别想坏脑袋了  想发动机不积炭、耐烧就别烧自开油,尤其37发动机后轴承是英制、特难买到(而且原装的贵),cp油虽然尾端比CO好力但是一停飞一段时间就容易积垢(发动机机甲内润滑油干和硬化,长时间停飞必需维护发动机),使用COSMO的油就不会积垢不用维护发动机,而且烧CO容易搞卫生,用热水冲飞机就能把油污去掉。
我自己用CO20%飞OS50 2年了发动机还比较好力(一个月飞行日大概有8天),没有比较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