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HA A5的改装请教

楼主(2006-06-01):
有个A5的船体,就是玻璃钢的那个,船身较小
想上540的有刷试试(车用马达)
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
用几T的?单线还是双线?
电池用7.2V的
原配螺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A5的船体,就是玻璃钢的那个,船身较小
想上540的有刷试试(车用马达)
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
用几T的?单线还是双线?
电池用7.2V的
原配螺旋桨

suncycle兄:
原廠不是已經跟了一隻540電機嗎?

楼主:
这个电机感觉不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感觉不强啊

suncycle兄:
電機有水冷嗎?另外跑完後有沒有量度電機溫度?你是用什麼容量的電池?

网友A:
原带的是550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带的是550电机

swp兄:
這電機性能怎樣?我買這船電機是有問題,火花很大,電機又響又震,所以無辦法才改此船.最後走入不歸路,愛上玩模型船.

网友A:
这电机感觉不错啊,跟你说的不一样,我用过12V电池也不是很热,但速度不怎么样?比我的400古电机慢一个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感觉不错啊,跟你说的不一样,我用过12V电池也不是很热,但速度不怎么样?比我的400古电机慢一个级别

我相信我在深圳買了有問題的船,電機是給人換了.
你用的船槳多大?印象中是否直徑40mm?

网友B:
不是~他说的是电机长度`他的应该是400钴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他说的是电机长度`他的应该是400钴电机

fx兄:
400钴电机是什麼特性規格?我對直流電機完全陌生!

网友A:
直径是29。3MM的,长度32MM,重100G,我的电流是26A负载,支持8。4V,但我用12V,所以铜头都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是29。3MM的,长度32MM,重100G,我的电流是26A负载,支持8。4V,但我用12V,所以铜头都爆了

呵呵!又見識多一位暴力人士.電機將死之前跑得爽嗎?
請問你用多大船槳.

网友A:
坏前电机在冒轻微轻烟,我用水往里面拨,发出支支声,用38MM P1。2的浆

网友:
我靠!楼上好暴力!!!

网友B:
我想用10个电池跑我的W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前电机在冒轻微轻烟,我用水往里面拨,发出支支声,用38MM P1。2的浆

犧牲一隻電機換來速度上的快感,我好想知道最後能達到預期速度嗎?

网友A:
呵呵,我都不好意思说,速度在25到30KM左右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都不好意思说,速度在25到30KM左右罢了

盡地一煲也只得如此成績,遺憾呀!現在還有繼續改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10个电池跑我的WNT~~~~~

fx兄:
今次測試你打算用多大的槳?

网友B:
我给你看过的~红色那个~~直径39MM~~螺距不祥~肉眼目车比X637的还大

网友:
打算放假后才做,到时是装电虾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看过的~红色那个~~直径39MM~~螺距不祥~肉眼目车比X637的还大

fx兄:
我預祝你D電池及插頭好運啦!
期待你的新船報告啦!

网友B:
插头烧坏以前重来没试过~但自从换了这种蓝皮电池以后~我就再不敢用T头了,用一个烧一个~现在都是用最大号的香蕉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头烧坏以前重来没试过~但自从换了这种蓝皮电池以后~我就再不敢用T头了,用一个烧一个~现在都是用最大号的香蕉插

呵呵!有進步,不過今次你令電池要面對更大考驗啦!

网友B:
镍氢的问题不大~~~反正这种电池才15块一个性能也不比GP的差到那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氢的问题不大~~~反正这种电池才15块一个性能也不比GP的差到那里去~~~

你見過在跑船航行中電池發生爆炸未?我希望你無機會嘗試.

网友B:
我见过电池爆炸~~威力某比大地雷公细~~~~~~炸左再算啦~反正电船就系玩极限~~~~某将电机功率 电池功率,车叶效率榨干边度玩得出速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电池爆炸~~威力某比大地雷公细~~~~~~炸左再算啦~反正电船就系玩极限~~~~某将电机功率 电池功率,车叶效率榨干边度玩得出速度啊~~~

記得要找人幫忙用DV Cam拍下精彩片段呀!
mcintosh 在忙嗎?好小發言!試船他會在場嗎?
還有那隻大艇,是否當天一起比試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感觉不强啊

suncycle兄:
我見過有人玩11T有刷電機加減速箱,用X435 三葉 ,跑6Cell電,速度快到飛起.勁!

网友:
大船正在寻找比X637更大螺距噶桨,要下个礼拜先落得水~~~~我考虑先试X437噶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記得要找人幫忙用DV Cam拍下精彩片段呀!
mcintosh 在忙嗎?好小發言!試船他會在場嗎?
還有那隻大艇,是否當天一起比試速度?

今日忙到死死下。都无时间上网多发言

网友:
suncycle兄:
你隻YAMAHA A-5 改成怎樣?

楼主:
就是还没有改啊,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用有刷540的车用电机
改好后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还没有改啊,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用有刷540的车用电机
改好后上图

期待結果!
另外想請問有刷540車用電機什麼價錢1隻,是否不同T數不同價錢?

网友:
回etticheung 车摩打是有吾同T吾同线.差价好大噶.
现在车坛比较流行的是CHECK POINT同V2.

网友:
nerv兄:
suncycle 的YAMAHA A-5改船,你有什麼好建議嗎?我覺得車仔電機還是用6cell電來跑船較容易發揮車仔電機的優越性.(重量及動力有較好的平衡)

网友:
这种电机的功率大,扭力也很不错,但就是发热很厉害,6SELL的时候应该是设计的最佳电压了,电压高了的话反而会增加发热量降低效率,如果用这种电机跑船建议用9T带减速

网友:
电压和效率有直接关系么?

电压和效率有直接关系么?

楼主:
540电机分为普通的(Stock motor)和改装的(Modified motor)
Stock电机通常不可以改变进角,甚至也不能拆开
Modified电机可以改变进角,也可以拆开来削铜头
电机的价格相差很大,TAMIYA的23T的在200多元
T数少的电机相对T数多的价格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540电机分为普通的(Stock motor)和改装的(Modified motor)
Stock电机通常不可以改变进角,甚至也不能拆开
Modified电机可以改变进角,也可以拆开来削铜头
电机的价格相差很大,TAMIYA的23T的在200多元
T数少的 ...

suncycle兄:
你打算用多少T電機改船?

网友D:
回suncycle..飞高的540Modified是不错的选择.直驱推荐用23T的.想要高速就要用10T以下的带减速啦.(PS飞高的低T数电机听说不是很好..)要是你预算高D就用B28的无刷.现在一套国的B28无刷要比一个CHECK POINT 7T的便宜.

楼主:
我以前一直是玩的电车和油车
家里有好几个540Modified电机
我准备先上23和27T的双线的看看.电池用7.2V的松下方电,电调用华迈的50A
不知道以前用的车用电调可不可以装船上,(不是防水的)
低T的就不用了,没有减速组啊
无刷的就不用了,因为我买了mcintosh 兄的无刷特里号了
A5 下水后上图片和视频

网友D:
呵呵...原来特里同是你买走了..
直接用23T啦.50A的电调是一定要加水冷的.

网友C:
suncycle兄:
先拿隻無刷特里號出來爽麻.

网友E:
这船我试过用田宫23T、GT7电调、8.4镍氢跑。电池烫死了。玩了5分钟就烧了电调。速度还可以。不过当时用了3500毫安的镍氢,重了,要是换2/3AA来跑的话,应该更加容易起滑

网友F:
yamaha a5 + VH-3遥控 + 2800MAH 8.4V动力电池套装 + b28无刷 + 60a无刷电调
我已经买来了,我自己还有二块LAMA的原装锂电,到手后不知道速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