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VF,72M HI-Band和LOW-Band能互换吗?

楼主(2006-06-01):
手里有个4VF的发射无晶体,想配个R136F的接收和晶体,只知道手里这个发射是72M的
又听说72M有HI-Band和LOW-Band之分,如果是HI-Band的,可以使用LOW-Band的晶体吗?
清知道的朋友帮帮忙
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顶起!我知道能用,但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我试了一下,用FF9的 hiband 高频头,插入72.250Mhz的晶体,飞高6通接收机可以动作,但距离不是很远,小于10米(不拉天线)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不能混用的话,没有晶体,怎么才能确定发射是hiband还是lowband的呢?

网友B:
差不多,可以互换的,不过最好还是不要换

楼主:
我也不想混用的,可是不知道怎么才能确定手里这台发射是哪个band的。。。。
郁闷啊

网友C:
72兆的HI--BAND和LOW--BAND怎么区分啊,HI--BAND可以使用什么频率的晶体,LOW--BAND可以使用什么频率的晶体啊,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A:
好象72兆HI--BAND 是配72.500Mhz以上的晶体,LOW--BAND是配72.500Mhz以下的。发射机和接收机上会写清楚HI-BAND 和 LOW-BAND,晶体就不用写了,直接看频率。

网友D:
好象是有高低频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