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一个关于f的六通设备问题,不是很明白请解答一下

楼主(2006-06-01):
请问一般设备分固定翼版和直升机版比如f新出的6ex系列
是不是两种设备不能通用 固定翼版的就一定不能用在直升机上?
他们之间有什么性能分别呢 为什么不能换用呢
不都是6通的吗
还有直升机版的也分电动和油动版本
这两个版本有什么不同呢
请给我解答一下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呵呵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AP和HP不同就是混控设置方案不同,一般来讲HP可以飞固定翼和直机,AP就只能飞固定翼.
油动版和电动版的不同在接收和舵机上...油动的可以用重量大的接收和舵机而电动的就只能用小型接收和舵机.....

楼主:
哦
明白了
感谢楼上的热情解答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