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如何测试得到这种曲线?

楼主(2006-06-01):
如题!

楼主:
顶一下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A:
高档的充电器就行。

网友B:
网上有卖的,一种叫电池曲线仪的东西
有详细资料,可以diy的

网友C:
找一个电子负载,它就能画。

网友D:
俺设计的“电池曲线仪”可完成,DIY资料我也公开了,可能就是楼上兄弟说的。软件如下。
硬件成品可到
WWW.GZYDL.COM
购买,DIY的话请加入QQ群16157226。
不过话说在前面,由于大家DIY水平参差不齐,有人一次搞定,有人问几十个问题还搞不定,目前本人已是不堪其扰(实在不是我态度差),因此强烈建议购买一个成品,然后DIY时遇到什么问题,对比测量即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