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我是新手帮忙解惑

楼主(2006-06-01):
所有的船都要2 组电源是吗.(动力和接受机各1 组)

能不能接收机和动力电源共用1 组,如果可以接法.

我看到好多船用12伏以上,而接受机只有4.8-6伏,他们的线路是怎么接法

网友A:
zb121 兄:
一般電調都是帶有BEC的,它可以供電給接收器及舵機,只要將電調訊號插頭接入接收器(一般是CH2),接收器已經可以有電源工作.但一定要取消接收器的電池電源,否則兩個電源同時接入,有可能令電調損壞.

网友B:
除了高压版的电调以外~比如F3A上面用的30V电调就没有BEC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高压版的电调以外~比如F3A上面用的30V电调就没有BEC的`~~

mcintosh 兄出品個隻125A無刷電調都要另外提供電源給接收器n舵機.

网友:
我知道啊~我都用个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zb121 兄:
一般電調都是帶有BEC的,它可以供電給接收器及舵機,只要將電調訊號插頭接入接收器(一般是CH2),接收器已經可以有電源工作.但一定要取消接收器的電池電源,否則兩個電源同時接入,有可能令電調損壞.

怎么区分電調有没有帶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intosh 兄出品個隻125A無刷電調都要另外提供電源給接收器n舵機.

兩個電源同時接入,電調和接收机会損壞吗?

网友B: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你用的是我们出的125A电调那个是肯定不带BEC的~凤凰80A的是带BEC的,这个一般电条出厂的时候都会告诉客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你用的是我们出的125A电调那个是肯定不带BEC的~凤凰80A的是带BEC的,这个一般电条出厂的时候都会告诉客户的~

BEC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