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机终于到手了,可是有问题啊,来帮我看看吧

楼主(2006-06-01):
37#机机刚刚到手,根据置顶帖子里面说的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大问题,然后就充好电开始试机,发现几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调整
1、尾舵机回中不好,左右打舵几次,每一次停止的都不是一个位置,而且向一侧打舵到最大并且持续不动时候舵机仍然在慢慢的向一侧移动,网友说这个是低端陀螺仪的问题,没法解决。

2、尾舵机在向左侧打舵时候舵机转动很好,可是向右打舵到一并的时候,舵机就不再跟随操纵杆动了,有点不是在中间的味道,怎么办?

3、有一个控制十字盘的舵机,在油门推倒大约75%的时候就开始“吱吱”叫,摸摸舵机感觉有震动,其他几个舵机没问题,好像这个舵机到75%的时候就已经顶住转不动了一样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大家来帮帮忙。

网友:
陀螺仪是006还是001的,37#好象是CCPM的斜盘啊

.....................

楼主:
006的陀螺仪,可是发现只有一个灵敏度调节,少了一个调节幅度的旋纽,不知道该怎么。
不过现在调节了一下陀螺仪,已经基本上在地面上不怎么打转了。

其他还是不知道怎么调节啊。

网友A:
第一、二个问题,在摇控器上把混控关了(用锁尾功能)就解决了,或者把陀螺仪上的锁尾功能关了(用混控功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二个问题,在摇控器上把混控关了(用锁尾功能)就解决了,或者把陀螺仪上的锁尾功能关了(用混控功能)就行。

请教一下,如何关掉混控?另外,如果关掉混控的话是不是就是在推动油门的时候就不是控制十字盘的3个舵机一起运动了?

网友A:
等我今天看,相机在家的话拍中文说明给你,昨天相机不在,好象是控后第十二个开关吧,关了混控就油门就只动三舵机,保持稳定全靠陀螺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我今天看,相机在家的话拍中文说明给你,昨天相机不在,好象是控后第十二个开关吧,关了混控就油门就只动三舵机,保持稳定全靠陀螺仪了。

楼主:
这个机机还不错,不过没有中文说明书实在是郁闷。

楼主:
如果感觉到某个舵机的左右两边舵量不一致怎么解决?

网友:
说明书下载打印

楼主:
华科尔厂家网站上面的中文说明书已经打印出来了,不过实在是太简单了。

网友(2006-11-01):
3、有一个控制十字盘的舵机,在油门推倒大约75%的时候就开始“吱吱”叫,摸摸舵机感觉有震动,其他几个舵机没问题,好像这个舵机到75%的时候就已经顶住转不动了一样
好像是三个舵机的中点不同步。:loveliness:

网友:
楼主的鸡鸡都已经卖掉了,这么老的帖还翻出来?

楼主:
我的机机没有卖啊,老婆看我的机机放着一直落灰就把它和棉被一起收起来冬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