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的HBX正在试用12V,2.3VA的小蓄电池

楼主(2006-06-02):
我的HBX 1:10原装配7.2V 1800MA的NI-CD电,我现试用12V,2.3VA的小蓄
电池
,颠高几公分加在车架上(方便电调扇热).因为电压超了4.8V所以我用得比较小心,每次玩几分钟就停一停,让电调,
电机
休息一下,不然它们太过热.另外由于没有改装的经验,电调,电机不知如何升级,用12V的电,接收不知有没有影响.
望 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A:
电调和电机寿命缩短迅速

网友B:
车车要坏掉的!!!!

网友C:
玩的时间不长,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原帖由
咖啡猪
于 2006-6-2 10:05 发表
车车要坏掉的!!!! [/quo
用9.6V的电池组会不会安全些?
不过我的 HBX 背个12V的小电瓶 跑起来实在是原装电无法可比,如不是老是想着怕烧机子,那真是暴爽!

网友D:
蓄电池重了许多了吧?启动速度、爬坡行不行啊?

楼主:
背个小电瓶是重了不少,因为是12V电,启动更加强劲,爬坡是差一点,飞跃是玩不了,再说HBW是什么材料,不能飞的,刚才有个朋友拿来飞,不到1米,结果后左减震弹簧掉下来,好在没短塑料件.
HBX稍微暴力些可能多半受不了.

网友E(2006-07-04):
铅蓄电池的内阻可是非常非常的小,嘿嘿
车子速度应该快不少,车子磨损也大不少啊

网友F:
悠着点,加散热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