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30A无刷电调

楼主(2006-06-02):
见过两款辉盛30A无刷电调,一款是带有一个跳线头的,拔下用11.1V锂电,插上表示用7.4V锂电;另一款没有这个跳线头。这两款电调有什么区别吗?用过的人说说?没有跳线头的电调如何设置电池的低压保护?

楼主:
没有跳线的电调,在背面多出一块电路板,即是双层电路板,有跳线的只有一层电路板.

网友:
各位大侠,哪里有辉盛30A的使用说明书呀?

网友:
基本特征:
1, 电压范围 6V—21V
2, 6---14NIMH 2,3,4,5LIPO
3, 内阻0.0085(15A)0.006(20A)0.003(20A)
4, 12(40)15(65A)个高性能场效应管
5, 单节LIPO保护电压2.8V/2.9V/3.0V选择
6, 尺寸43X32X7MM
7,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15A/ 20A/30A(需要比较良好气冷条件)瞬间工作电流18A/25A/40A以下(10秒)
8, 保护温度90摄氏度(表面温度)
9, PWM频率 8K
10,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电机,14极电机转速可以到达40000RPM。

附加特性:
柔和启动
油门位置错误禁止启动
自动学习油门行程
错误信号关闭动力
接收机无信号报警,并关闭输出。
多功能调节电机特性

使用注意事项:
1, 本设备为电池为能源设计的,不能使用其他类型的电源,如果使用其他电源有可能损坏本设备或者电源。
2, 本设备为遥控模型产品,不能使用在载人系统上面,以防止以外
3, 本设备为大功率电子产品,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热量,请注意保持强制风冷条件
4, 本设备内部带有电源电压检测系统,在和电池连接的时候请用尽量短的连接线,并且保证有足够电流的电池。以免电压系统产生错误动作,影响使用。
5, 本设备不允许同时驱动2个或以上电机,以免发生误动作。

使用方法:

把电调的输出线和电机连接,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通道连接。(注意本电调不提供接收机电源。)确认发射机油门在最小情况下,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源后,接上主电源。
系统上电时候有2声提示声音,表示电源/电调/电机连接成功。等待1秒中电机将会发出2声BEEP BEEP声,这个是安全提示声音,证明电调已经在接收机控制下,这个时候请远离螺旋桨,以免发生事故。安全提示声音以后,电调就可以按发射机的油门提示,控制电机旋转和停车。
如果上电提示声音连续进行,那么请检查接收机电源或者发射机状态。
注意:本电调在失去接收机信号时候将马上关掉输出,并且发出声音。以提示信号错误。外场飞行时候或许您可以按此声音寻找您的飞行器。(PCM接收机在失去发射机信号时候会保持其正常的控制信号,此时电调将无法通过电机提供此声音)。另外某些接收机不带静噪功能的,在未开发射机的情况下或许不会发出声音,但是绝对不会有安全提示声音。这时候请打开发射机。
安全提示声音声响比较大,可能会导致螺旋桨轻微动作,这是正常的。如果安全提示声音不足够清脆,请检查电池或者电调到电池连接线的质量。

调节方法:
1,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
2, 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大
3, 连接电调主电源
4, 等待提示声音
上电提示声音:

系统将进入主选单:

•  这是第1项目选单,为电池种类和数量。
声音重复3次,如果油门不做变动,将转到第2项目选单。
如果要选择里面内容,在这个声音结束完以前把发射机油门移动到中间,等待新的提示声音。
- 代表NIMH/NICD电池,本电调能自动检测电池数量,但要保证每次开启时候电池是充足电力的。然后在每个电池电压下降到0.9V的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当电池电压再下降到0.85V以下时候完全切掉动力。这个菜单所有声音重复3次。
如果说需要这个选项,请在这3组声音结束以前把油门推到最高。等待更改设置声音
注意: 更改设置声音为2声高频声音。
同时系统重新进入主选单
-- 使用2S(7.4V)锂聚合物电池每节电压下降到3.0V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在2.9V时候将切断动力输出
---使用3S(11.1V)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4S(14.8V)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5S(18.5V)锂聚合物电池
如果不改变发射机油门,系统将重复此子菜单,直到发射机油门到最大,重新进入主选单。停止选择或者取消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小,系统将重新载入数据,等待1秒时间,安全提示声音出现以后。即可按油门比例输出动力。

第2选单 为刹车选项
- 无刹车
--轻微刹车,油门到最后时候启动电机刹车,连续时间为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中等强度刹车,时间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高强度刹车,时间3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第3主选单,为电机电气提前角选项
- 2度 适合2-4极电机使用
-- 7度 适合6-8极电机使用
---15度 适合10-14极电机使用
----30度 适合10-14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注意8极以上电机可以使用高1级的提前角,这时候输出增加同时效率会有下降。所有电机均可以使用最小进角选项,以获取最高的效率。

第4主选单,选择单个LIPO保护电压。
— 2.8V/CELL
— — 2.9V/CELL
— — — 3.0V/CELL
注意:10C或者更高的电池推荐使用3.0V,但要保证连接电线和接插部件的质量。
如果品质不能保证,可以选择使用2.9V。
2.8V是6-8C电池的理想保护电压。

第5选项,本选项为了防止意外丢失所设定内部各种参数所提供,此选项将从新重建内部数据,但是不会对电池选项/刹车选项/提前角进行设定。
当油门进入中间位置,等待以后把油门推到最大,即可完成数据重新整理。
可以在1次设定中做完全部设置,全部设置完以后将油门拉到最小,等待安全提示音以后即可起飞。

出厂基本设置:
1, 电池为自动检测
2, 无刹车
3, 提前角为最小
4, 2.8V/CELL 保护

楼主:
好!学习了!希望这样的说明以后能多一些.

网友:
你们觉得辉盛的东西性价比怎么样啊

楼主:
我米少,只能用辉盛的。

网友:
内部消息,辉盛的电调是人为搞鬼弄差的,根本不是零件问题,如果用国产假货,5A都顶不住,辉盛有一批新60A,40A电调,共两万片,全部烧死在工厂内,无法出货,,最后发现是有人在线路和零件上动了手脚,是技不如人或有意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国内的同行要感谢阿水,否则这些货一出,18A的后果大家也看得到的,据说光卖报废FET就一大麻袋,以市值每个3.2元计算,约200多万元,你认为辉盛和阿水还玩的下去吗?

~~~~~~~~~~~~~~~~~~~~~~~~~~这个就是辉盛老板的话了!!!!!!!!!!
首先我在辉盛时间从来没有做过有20000片的60A和40A的电调,可以从做PCB的工厂可以知道明确消息.
辉盛在2004年到2005年间在我管理下(我看见到的)电调只做了12万个18A,3K不到的40A/60A.
我也从来没有为了个人而调整过线路和零件.
但是因为这个老大总是以为电调是自己可以做的也就不问问我的情况下乱换零件,最简单就是我将离职时候自己弄了批TPC的FET回来.当然不排除自己在外面也开个工厂来做电调的.
不过辉盛从来就没有买过3.2RMB的FET回来,都是去华强收些旧的拆机的FET,然后检测过的装机使用.
辉盛老大没有那个胆量去买新的FET的.因为旧管价钱从0.25到0.8都有.利润好呀!!!
如果说有意调整线路和更改零件都发现不了问题的,怎么可能能通过出厂检测呢?
辉盛赚了钱是必然的,但是骗人就不好了,这里是互连网,你说什么都有人相信,但是也要知道你是个外行,里面的专家对你所说的废话早就明白了.改改线路什么的你以为人家看不出呀.
另外你要告诉各位,你采购的FET的渠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们打工的都是帮你检测和擦擦屁股而已,不会太帮你的了.因为你会怀疑我们的动机是不是要整你.
另外个事实,你的业务总经理,唐小姐为什么要离你而去?她又改你线路和换你零件了?非也,2000万的营业额,利润有超过15%的工厂,你才给她4千RMB的提成,她能不走么?
今天相信在网上的各位可以清楚知道的事实.
有些话本来就不应该说的了,你赚你的钱,我也没有说要你给什么分红,你赶我走就算了,我也没有和你计较过什么,何苦还要在网上面乱说呢,这样能赚到更多么?你以为你工厂出问题了就在网络上面喊责任就会指到我头上?人家认你的产品还是认你的,况且我也没有做你的18A电调,你就老是喊什么喊,抄你18A的人满街都是.有些还直接抄JETI的.连你最知心的朋友都在抄德国原装电调了.而且还是做贴片的.他们出货量有你大么?花这么多力气在这里喊对你的产品有改善么?再喊喊的话,全世界就知道辉盛现在就是破电调了,不能买了.如果是改线路板了就是全部电调有问题了,你没有救了.另外你说新40A和60A有问题,也没有客户1次就定走了3000个呀.
不是你新来的几个工程师水平很高么?他们应该能帮你点什么的.你找他们多做点事情了,不要为了些小事情耽误你的大计划呀.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阿水在做电调和马达的,多关心1下你最大的对手吧.
3年来,你赚到不少钱了,我也学到不少东西,也教会你怎么做产品,带你跑加工厂,跟你做价格定位,你自己想想吧,我是不是辉盛的灵魂?
我的离开是不是没有什么武器可以拿出来跟敌人比比呢?呵呵
心胸宽点,有多大心胸做多大事情.

网友:
不要买这些产品,都是略质货,元件都是2手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