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楼主(2006-06-02):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网友:
看有上反角,应该是三通的吧

楼主:
看有上反角,应该是三通的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呵呵.

我是问这个是 Cessna 什么型号的, 我好像就只认得 Cessna 172 与 Cessna 182, 那两个上单翼的都挺好看, 这个双翼机感觉安定性也会很高吧, 但不知道什么型号, 找不到图纸.

网友:
赛思纳应该没有这个机型的吧,象凑的
这个机子看上去其搞风性在差和不是一般的差之间

网友:
屋脊式的翼型?好像不是弧度的

网友:
看起来挺漂亮的.

但这种翼型好像不稳定.

楼主:
赛思纳应该没有这个机型的吧,象凑的
这个机子看上去其搞风性在差和不是一般的差之间

喔, 估计就没有现成的图纸可以参考了.
为什么抗风性差? 比上单翼的那种还差?

屋脊式的翼型?好像不是弧度的

翼型我自己做的时候打算用弧度的, 那个图片只是用来说明问题.

看起来挺漂亮的.

但这种翼型好像不稳定.

我想机翼用白色KT板做, 再写几个字上去, 估计就更好看了.

打算用那个广为流传的 Cessna 182 的图纸, 下面加一个稍小的机翼做成.
下面的机翼小一点儿, 可能稳定些吧, 我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 估计就没有现成的图纸可以参考了.
为什么抗风性差? 比上单翼的那种还差?
...

有多差不敢确定,但决定"比上单翼的那种还差"
薄片弯屈的内凹机翼本来抗风就差,双翼式有大展弦比翼型的大迎面阻力,诱导阻力基本上是两倍,升阻力比没得比,还有展向短稳定性也受损.
再者,如果原型机的翼载荷是合适的,加一层下翼,翼载荷减少近半,抗风性也自然大降特降.
上单翼的飞机多了一层下翼,气动特性大变,稳定性也是变劣的倾向

网友:
这是“拼装”型的。

网友:
这飞机绝对是个很好飞的飞机.............漂亮//////////

楼主:
目前只有老B一个人支持好飞.

关于:
再者,如果原型机的翼载荷是合适的,加一层下翼,翼载荷减少近半,抗风性也自然大降特降.

我就是为了制作小模型, 才想到用双翼的, 因为如果用单翼的, 估计要60CM以上的翼展, 如果用双翼, 也许可以控制在 50CM翼展左右, 少了 10CM, 感觉要小巧许多的.

请解释下:
双翼式有大展弦比翼型的大迎面阻力,诱导阻力基本上是两倍,升阻力比没得比,还有展向短稳定性也受损.

看上去有超过5的展弦比, 这样的形状, 我理解是诱导阻力减少, 滑翔性增加啊.

网友:
没见过这个型号的CESSNA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看来这个飞机是拼凑出来的, 那么如果我用 Cessna 182 的图纸, 是不是要把尾翼面积加大.
因为打算把下翼面积做的比上翼小, 所以, 尾翼估计不能直接放大 1.4 倍吧, 是不是按面积比较加大即可?

楼主:
另外. 哪儿能上传 PDF 文件!!!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pdf 格式的素材,找不到上传的地方,等过几个月我才打算买虚拟主机,放在自己网站上。现在,临时找个上传的地方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老B一个人支持好飞.

关于:

我就是为了制作小模型, 才想到用双翼的, 因为如果用单翼的, 估计要60CM以上的翼展, 如果用双翼, 也许可以控制在 50CM翼展左右, 少了 10CM, 感觉要小巧许多的.

请解释下 ...

翼展小稳定性自然差些
诱导阻力来自翼尖,人家两个翼尖,双翼机有四个

楼主:
原贴由 stccs111 前辈发表:
翼展小稳定性自然差些
诱导阻力来自翼尖,人家两个翼尖,双翼机有四个

关于小翼展的抗风性, 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1 再把翼展减小一圈, 增加翼负荷.  2 稍提高动力, 使飞行速度加快.

关于诱导阻力, 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加小翼? 椭圆翼尖? 在不影响美观与强度前提下, 加大翼弦比?

网友:
翼尖做成椭圆,或做成赛斯纳原来的那样,诱导阻力可以减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