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8000接收机天线断了,不知接在哪里

楼主(2006-06-02):
RD8000接收机天线断了,不知接在哪里,请大家帮忙

楼主:
哪位电子高手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在照片上圈一圈

网友A:
自己仔细找找痕迹,应该可以找到的。例如:断头的导线。或焊锡有沟槽痕迹。

网友B:
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在最右边缺口下方的大焊盘上!!

网友C:
是这个位置吧,应该是个断了的线头

网友B:
是的
就是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