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问题?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的区别在哪呀?

楼主(2006-06-02):
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的区别在哪呀?大家都是
电机
的一种,我只知道无刷电机的效率比有刷电机的好,但不知道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有什么区别?谢谢各位!!

网友A:
刷与整流子(换向片)组成了直流电机的换向装置,有刷就是机械换向,无刷就是电子换向。电调就是用电子线路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和停,高级一点的就进行无级调速。有刷和无刷都可以电调。相等条件下,无刷比有刷效率高,但不是根本性的。
随便乱说的,看看有没有道理,请高人们指正,呵呵。

楼主:
哦,我觉得挺有道理,可以接受吧!谢谢呀!!

网友B:
有刷电调就是给有刷电机用的,只负责根据外界信号提供给电机一定占空比的脉冲电流。也就是说它只顾一股脑送电,不管电机情况。
无刷电调除了有有刷电调的基本功能外,还要负责检测电机的转动角度以输出不同的电流极向(就是起到有刷电机的那个换向器的作用)。这个转动角度,就叫相位吧,各种无刷电机有不同的检测方法,最早的就是用一个专用元件向电调报告现在转到什么位置了,这种方法准确可靠,现在在大型无刷电机上依然广泛使用。但多了一个零件对吧,在小电机上就有点不划算了。航模电机通常采用检测电机在转动到不同位置产生的感生电动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方法各个电机会有微小的差别,导致一些无刷电调不通用。
既然更复杂,那自然价格就比有刷电调贵咯。当然,高端的无刷电调还带有其他的一些特殊功能。

网友B:
说到这里,要说一句不受奸商欢迎的多嘴话。
其实无刷电机本身,是要比有刷电机本身更简单的。成本和造价都比有刷电机低。但为啥现在无刷电机那么贵呢?
这里有几个原因:
1, 因为绝大多数场合有刷电机都可以应付,它的价格比“无刷电机+电调”便宜,这导致无刷电机产量比较低。工业上一个产品的价格往往要看产量的。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无刷电机并没有像IC芯片有严格的那样的产量要求。
2, 无刷电机由于用途特殊,使用者通常都不在乎花大把的银子,导致它用了些更好自然也更贵的材料。不过呢,这些材料也可以同样用来造有刷电机。所以这也不是首要原因。
3, 人为暴利。这是无刷电机价格高的主要原因。电调比较贵,自然配套的电机也要跟着贵。奔驰车上一个火花塞自然要比桑塔纳上的贵,虽然他们实际就是同一个厂生产的同一个东西(比如都用博世的吧省得说我偏袒),但你既然开得起奔驰,你就得多花钱以维持你的身份。这就好比医院开的药就是要比药店卖的贵一个道理。谁叫你玩的是模型呢。
说到这里,再说说电调的事情。
无刷电机必须配置电调才可以使用,这点和有刷电机不同。要是电调贵了,电机再便宜也没用对吧。电调就那么几个芯片,那几个芯片也不是什么专用芯片,都是市场大批供应的通用芯片,它为啥就那么贵? 确切的说是它有个软件的问题。其中有个主控芯片是个单片机,需要写入软件的。这个“软件”就由人联想到MICROSOFT。WINDOWS贵是把,这个电调软件也贵。不过好在电调软件它形成不了WINDOWS那种垄断,你也可以自己写,很简单的。
一句话,还是暴利啊。

楼主:
嗯,上楼的讲得不错,获益良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