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装翼龙,请教桨的安装方法和电机接法(图)

楼主(2006-06-02):
新买的翼龙和2409-18无刷套装,按颜色接电调和电机的三根线,装好后发现电机好像转向不对,风向前吹,飞机在向后退。。。,把两红线和黑线对调后电机又不转了,只是吱吱响一下。
在此请问各位:电机和电调的线要怎么样来接才是正确的?
下面是机机的图,

自己加了个开关。通电开机时,电调会发出音乐声,线对调后开机又没有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先前我照论坛上的办法把桨直接安装到电机根部,但是上紧螺帽后电机竟然转不动了,看了一下是桨顶住电机的轴了,所以改成现在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装对?

网友A:
虚焊?????!
桨不抵住铃铛装也好,但两个螺帽不上原配垫片好象夹不紧吧?
加开关弊大于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
桨不抵住铃铛装也好,但两个螺帽不上原配垫片好象夹不紧吧?
加开关弊大于利

虚焊?应该不是吧,我是说电调和电机的接线应该怎样接,原来接反的电机会转,不过是反向,对调了一下又不转了。
两个螺帽不上垫片用桨来转动就可以夹紧,但要用垫片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安了
为什么加开关不好呢?不加的话不是一装上电池就开机了吗,会很危险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焊?应该不是吧,我是说电调和电机的接线应该怎样接,原来接反的电机会转,不过是反向,对调了一下又不转了。
两个螺帽不上垫片用桨来转动就可以夹紧,但要用垫片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安了
为什么加开关 ...

对调是焊的就是虚焊了,对调是插头的就是拧断线芯了.
朝后的螺帽垫上垫片再上紧.
开关有利也有弊,无刷电调要油门低位才能启动,也算是一重保护

楼主:
对调是插头,电机会动,但是不转,调回来后还是反转。是不是线没调对?
另外桨的安装是不是不分方向的?

网友:
电机如果转向不对的话,随便把三根线中的两根线对调一下就好了。浆是有方向的。图上看到的浆装反了。如果浆装反了拉力或推力都会降低,也就是效率变低了。

网友:
看图觉得楼主对掉线应是把电源线对调吧?那样会烧电调的,如果转向不对应该把电机上的线其中两根对调才多..

网友:
楼主的电调是不是油门进程没有设好,当电机线反接后,不上浆,把油门加到最大,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是油门进程没设好,就先把油门进程设好就没问题了~ 这是我上次给一个新手看飞机时,碰到的问题,只能作为参考~ 另,注意安全~!

网友:
给接收机加开关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机绕组的线看起来真乱,还不如我自己手工缠的好呢

网友:
所谓对调:意思是应该把电调输出到电机的三根线中任意两根对调。楼主是这样对调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电调是不是油门进程没有设好,当电机线反接后,不上浆,把油门加到最大,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是油门进程没设好,就先把油门进程设好就没问题了~ 这是我上次给一个新手看飞机时,碰到的问题,只能作为参考~ 另,注意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问什么是油门进程,要怎么样来调呢?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我对调线是把电机的三根线接电调对调的。另外开关是加在电源上,不是接收机,用了个小田宫头来接,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的电调是不是油门进程没有设好,当电机线反接后,不上浆,把油门加到最大,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是油门进程没设好,就先把油门进程设好就没问题了~ 这是我上次给一个新手看飞机时,碰到的问题,只能作为参考~ 另,注意安 ...

3根线只换接2根就可以了,如果换了以后是你说的那种电机不转,光吱吱的响,有轻微的晃荡的话,很大可能是其中一根线脱焊了!开关不需要加,还有舵机的摇臂,图中下面的那个换个安装方向应该更好些!浆和电机的方向多试几次你自然知道那种是正确的了,拉力和声音有明显的区别的,呵呵!还有,舵机上面找块硬的塑料半9蒙下吧,很简单对设备有好处的,不要压着设备,象罩子一样罩卡在机身上噶!浆不需要安装到电机根部.还有翼台上黑色的是什么玩意啊 ?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指教,真是受益非浅。
果真是因为田宫头因为换来换去的原因使其中一根线脱了,重新接好后我的香焦头也到了。。。。汗!
重新把桨换个方向装上,吃饭的时候迫不急待的在停车场试飞了一次,2409的无刷真的很猛啊,油门还没推到三分之二的位置,机头就已经一飞冲天了。小转了一圈后落地,把开关震脱了。算是试飞成功,不过又发现个问题,装好后重心太靠后,基本已经到了主翼一半的位置,请问哪种方法调整比较好一点?
回bs98136:翼台上黑色的东东是根据以前一个DX的贴子指点粘的两面胶,上面一层是汽车用品店的防滑垫,效果很好哦,感觉主翼和翼台接合得很好。
再次感谢大家,明天可以去爽飞罗!

楼主:
今天趁天气好去飞了一把,可能是同于重心没调好的问题吧,而电机动力太强,我根本没办法好好控制,机机上天后多给了点油,翼龙在天上开始翻筋斗,几个筋斗后后是倒飞,这时我已经无法判断机机的飞行姿态,在它离开的我的视线之外后关了电机,只听一声响,飞机掉在了一个工地上盖好的小别墅房顶,和我这个位置有一条河,真是晕啊。
这时在工地上的民工也看见了,跑上房子想去捡飞机,无奈在房顶上拿不到只好做罢,我在河这边那个急呀。后来绕了半天绕过去又找到把梯子好不容易爬到顶上才拿了回来,辛好先前防护做得好,除了尾翼脱了,其它一切完好,只好回家重新修改。唉,看来还是先练好模拟器再飞吧。

网友:
重心太靠后较难控制,特别是风较大的时候!

字典字节

网友:
好好控制,机机上天后多给了点油,翼龙在天上开始翻筋斗,几个筋斗后后是倒飞,这时我已经无法判断机机的飞行姿态,在它离开 ...
----------------------------
辉盛的普及电调的线形差,你可以用油门的微调加速,这样动力就不会过大啦。

网友:
楼主的2409是KV几的?

楼主:
回楼上,是KV165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趁天气好去飞了一把,可能是同于重心没调好的问题吧,而电机动力太强,我根本没办法好好控制,机机上天后多给了点油,翼龙在天上开始翻筋斗,几个筋斗后后是倒飞,这时我已经无法判断机机的飞行姿态,在它离开 ...

用的什么遥控?

网友(2012-11-04):
重心后靠,油门加大时会上滚翻,正加重机头试试中。。。

网友:
红色的翼龙很性感

网友:
楼主的电机给个链接好吗

网友:
帮顶下,楼主翼龙哪买的,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