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SJM400的问题。。。

楼主(2006-06-02):
安装时的一些感受:

1。 说明书有很多错误地方且有一些地方都没有详细标识,虽然这些地方都可以知道,但要作为一个成熟的产品,说明书的内容最好是非常详细且精准的。

2。 飞机尺寸比亚托要小很多,但各个零件精度非常精确,加工工艺值得称赞。

3。 使用了一些不常用螺丝,不过工厂提供了一个1MM的内六角螺丝工具,但有一个内六角,不知道大家是如何装的,反正我手上的所有内六角螺丝刀都装不了。

4。 SJM在很多地方都是用了两侧固定座,包括大齿和尾轴部分,但小齿带动皮带轮的地方只有一面固定,另外一面是悬空,在高速旋转时是否会发生松动或摇动?

5。 3个舵机固定座,有一个只有一个螺丝固定?

6。 说明书安装的机头2块波纤板的安装如图,但发现5iMX上和另外一下模友安装的是和我的相反,长的在上,短的在下。。。

7。 整架飞机尺寸小的精致,但发现一个问题,安装电子设备空间很小,电调和马达的位置会很近,接收器如果装在机头,则也很靠近马达和电调,不知道各位SJM的模友是如何解决的?

SJM400整体感觉像是一件工艺品,非常非常精致,我们2个人安装了3个半小时,整个安装过程非常舒服,最后上一张空机安装完整图,有待安装电子设备并试飞。。。

网友:
TOM,你的动作真快啊

楼主:
再补2个问题:

8。 尾撑用球头固定?

9。 小齿盘中间就是一根插销穿过,没有任何的固定,还是我装错了?

网友A:
3。这个的确不是常见的内六角,我是买了一套最小0.7mm的内六角螺丝批套装才有合适的用
6。两块碳纤板可以拆下来互换
7。假如使用150克以上的电池,接收机装在机身后半部分(陀螺仪下面)比较有利于重心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这个的确不是常见的内六角,我是买了一套最小0.7mm的内六角螺丝批套装才有合适的用
6。两块碳纤板可以拆下来互换
7。假如使用150克以上的电池,接收机装在机身后半部分(陀螺仪下面)比较有利于重心调节

接收机装在机头的话,那么电调装在哪里?也是机头?这样不怕干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装在机头的话,那么电调装在哪里?也是机头?这样不怕干扰吗?

看sjm以前的机型是接收机贴机身侧面一边,电调贴另外一边,使用PCM接收,应该不怕干扰,我的450两者都是贴得比较紧,并无大碍。

网友:
羡慕,我的下一架一定是SJM4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2个问题:

8。 尾撑用球头固定?

9。 小齿盘中间就是一根插销穿过,没有任何的固定,还是我装错了?

http://www.tomye.com/common/IM ...

没有装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装在机头的话,那么电调装在哪里?也是机头?这样不怕干扰吗?

您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贴子,上面有详细的照片

网友B:
TOM,和450XL比较一下怎么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M,和450XL比较一下怎么样?谢谢

我的SJM还没装好,呵呵。。。

不过,对目前装好的空机,针对SJM设计这款飞机的结构来看:

SJM-400,理论上应该算400级的电直,但是。。。

他的所有零件比市面上多数的400级电直的零件都要小,举个例子,他的十字盘大小和ESKY的LAMA差不多,也就是说,400级的定义是对机身长度和大桨长度计算,而SJM很巧妙的使用了小零件,在不失强度的情况下,减轻了机身重量,而整体的尺寸又和400级电直一样,这导致的结果是SJM400会比普通的400级电直更加轻,而大桨产生的浮力和效能又和400级电直一样,所以,就非常适合做3D飞行,整体上来看,SJM400是一款设计非常巧妙的3D电直。。。

至于SJM400的零件在实际飞行中的精度,强度,摔机的维修成本和方便程度等等其他问题,我还来不及测试,在展会上买了4个MKS的9克数码舵机,这种舵机还要连接电脑设置中立点和力矩等参数,等先把舵机的设置搞定后在继续测试SJM4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SJM还没装好,呵呵。。。

不过,对目前装好的空机,针对SJM设计这款飞机的结构来看:

SJM-400,理论上应该算400级的电直,但是。。。

他的所有零件比市面上多数的400级电直的零件都要小,举个例 ...

你买的MKS舵机什么价格?

网友:
我才花15块买的一套杂牌的内六角螺丝刀,最小的那把拧这个螺丝正合适。
我很奇怪怎么很多模友找不到螺丝刀来对付它。
SJM400是比450小的电直,所以拿450的工具来对付它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