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撑杆及侧板小改造的一点想法

楼主(2006-06-02):
以雷虎90的尾撑杆为例,诚如RMB3000大大所说,又真的小气了点,作如下改造,不知道可不可行,说错了别扔鸡蛋
如下图:

    1.尾撑杆适当加长,和侧板的结合位置改在A点(这样可能对油箱有所影响,大家想想办法解决); 2.为了更美观,裁掉侧板上蓝色三角形区域,同时绿色线条的那个位置,即裁剪后的切线部位,适当加厚一点以增加强度; 3.不知道黑色部分的侧板,它的材质是碳纤还是塑料?如果不好自己裁剪,能否自己按照改造的想法再做一个?
    其实,就外观来说,我觉得整体最协调的还是雷虎30了,可惜30级机机太小,又没有SE版本
    刚发现的问题,如果把侧板的小三角裁剪掉的话,起落架后部不知道怎么安装了,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网友:
什么时候也能弄个90飞飞。可惜啊,50的都飞不大好

网友A:
有没有必要改!、、、、、、

网友:
你用的那个图是90se,是碳纤侧板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必要改!、、、、、、

是没啥必要哈...但既然都有这个想法了,如果又有了可行的"方案",何必不去试试呢
还是雷虎30比较协调,侧板,撑杆,机头罩....等等都觉得很舒服的呢唯一不舒服就是个头太小,没S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