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到手3小时炸烂

楼主(2006-06-02):
气的我是没话说了,我还没调好,我爸拿起来就要飞,结果像一侧倒掉,打沙发上旋翼头断,两桨飞掉
气疯了

问问,为何油门推过1/2以上尾翼才转起来??而且起飞的瞬间想一侧倒???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要用模拟器玩,遥控器接电脑的什么地方???

网友:
“油门推过1/2以上尾翼才转起来?”
只要大桨转了,尾扇就该转。是不是皮带传动有问题?压带轮太松?皮带缠绕?尾扇轴承卡死?

“起飞的瞬间想一侧倒???”
向左侧?一般直升机起飞由于地面效应的影响,总是向左偏航。电直太轻,所以更加明显。
如果十字盘没有调平,那有是另一回事了。

“用模拟器玩,遥控器接电脑的什么地方??? ”
你的控带模拟器线吗?如果没有最简单的方法是接到音频口上,也就是MIC上。当然要有接口软件啦。

楼主:
我的是雷鸟3,特会的那款,不是皮带的,尾1/以上才转,遥控器是还多东西我不知道有什么用,说明书是英文的,看不明白

可能是十字盘,真完蛋了,身边没高手我可怎么办啊,网上问又说不清楚,急死了

模拟器有接口线,模拟器是FMS,在控制设置串行PIC里COM1 选19200波段,这时在校准里遥控才起作用
但是到了模拟器里却操纵不了飞机,没反映,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油门1/2多尾桨才会转,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调PG-03

"我的是雷鸟3,特会的那款,不是皮带的,尾1/以上才转"
调PG-03的中立点(右边那个旋钮,左是感度),直到推油门时,尾巴不左右转为止,我的雷鸟现摆在停机坪(音响上),飞36.电直机起飞左偏正常(有地效),打右副翼.

网友:
看电动直升机(E-Heli)专门讨论区的

雷鸟、嘉宝等四通道入门级电直栏,翻那些老贴,有帮助的.

网友:
我没飞过雷X,所以不能乱说。
尾电机1/2油门才转可能是混控的问题。

楼主:
PALM
你知道谁玩雷鸟比较厉害的吗?介绍给我

楼主:
有V头,但问题是现在放凉席上,给油门后快离地面的时候整机横向运动,不敢再飞了
还有尾马达烫手正常吗????1分钟就烫了,主马达和控制盒都是微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V头,但问题是现在放凉席上,给油门后快离地面的时候整机横向运动,不敢再飞了
还有尾马达烫手正常吗????1分钟就烫了,主马达和控制盒都是微热

在大场地上你的胆子就会大一点了.

楼主:
可无风状况下特横着走,而且幅度很大,离地就横着往墙上撞了,我怕是我拿没调好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呀??要调哪里??

网友A:
直升机是7分调3分练。没有经过良好调试的直升机肯定会摔。
楼主文章看的少啊。
雷鸟的调试没有那么困难啊。仔细看看置顶的《新手入门必读》吧,你问的问题这个帖子里面几乎都写的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是7分调3分练。没有经过良好调试的直升机肯定会摔。
楼主文章看的少啊。
雷鸟的调试没有那么困难啊。仔细看看置顶的《新手入门必读》吧,你问的问题这个帖子里面几乎都写的很详细了。

看了,后来发现也是你发的帖,但是在顶帖里我没找到,是模友告诉我我才找到的
已经基本调好,待寻空旷草地起飞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这贴应该放脑门上,有很多问题与回答,有助于新手调机,还有个发现
我的雷鸟机架两边不一样高,问题是在挂电池的短棍的那个孔上,有一个右侧略低,整体左右偏差1mm,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