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流测试~~

楼主(2006-06-02):
充电器上都有已充电流  为什么就不能做个机载的 已用电流表 呢? 只是想法  不知道可不可行~~请高手支招~~

网友:
是否指在模型身上的电流表?应该可以的啊,只不过会增加模型的重量。

网友:
干啥用啊?

网友:
楼主意思是:机载"电瓶"??

网友:
不会是想把功率积分一下计算电量吧?

网友A:
当然可以呀!
不过请问一下,飞机都飞了百米远,还可以读到电流耗用量的数值吗?
或者,来个可以回馈飞机状态的控制系统……

网友:
LZ的意思大概是想测试一下最大电流和功率吧?人家好象没说测电量

网友:
电流随油门大小而不同,什么叫“已用电流”?

是说已用的电量吧?
锂电的剩余电量和端电压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测量电压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呀!
不过请问一下,飞机都飞了百米远,还可以读到电流耗用量的数值吗?
或者,来个可以回馈飞机状态的控制系统……
存下来应该问题不大,回来以后用电脑读出来对了解电池的实际容量应该是有帮助的。

楼主(2006-09-08):
我的意思是 电池容量1100ma 第一个起落用了300ma  第二个起落用了400ma 第三个起落用了300ma 这样已经用掉1000ma了 电池仅存100ma 根本不够一落飞行用 如果没有测量盲目起飞就有可能因电池没电而炸机~~~要是单纯靠测电压又未免太不准确  镍镉电池的雪崩曲线很恐怖的~~所以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我感觉应该没有什么技术难题 ~~就是没人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