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36#机子陀螺仪的中立点怎么调试呀

楼主(2006-06-03):
前辈们36#机子陀螺仪的中立点怎么调试呀

网友:
我说一下

我的也是36无刷版机机,飞了半年多,准备升级陀螺,原配的.....,总的来说,空机还是不错,
你的陀螺是原配的啥,调好旋翼螺距后(0油门-2度到,100油门9度左右,看实际情况),陀螺感度70左右,尾舵弧度大概在中间,先开控,接电后,不要动机机,待接受机,陀螺初始化完毕,接受机,陀螺的红灯常亮,此时尾舵机上的摇臂应与尾管轴线垂直,尾翼转向组件大概在中间位置,此时尾桨有一定的初始攻角,左右打控的方向摇杆,尾翼转向组件应不两边抵满,初调后,可加油升起一个高度(1米左右),若机机顺时针转,尾翼攻角过大,可将尾舵机连同支撑块稍微微往前移,反之,往后移,直到旋停时机机不顺反时针旋转,无论尾翼初始攻角如何,控的方向居中时,尾舵机上的摇臂都应与尾管轴线(基本)垂直.大概就是这些,请飞36#的高手指点(现练对尾).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就是这样调。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006版的是带锁头功能的效果较001版有所改进(需要关闭尾舵混控)。调试时尽量让尾舵机工作顺畅。很多时候锁尾不好都是因为尾舵机阻力太大,影响舵机速度造成的。调中立点主要是让陀螺仪初始化后尽量让尾舵左右行程一样就可以了。当然华XX的陀螺仪中立点会飘的,还是要靠手动调整。一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