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涡喷引擎安装

楼主(2006-06-03):
大家好,我手上有一台MW54 MK3的小涡喷,有油泵(奥地利MTH公司),电磁阀(FAS公司),单向节流阀,起动
电机
(280BB),和一些快插接头(接3mm外径的气管和油管),没有
电池
,气瓶,油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我所缺少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附件连接起来启动
发动机
,希望有玩涡喷的前辈给点经验,谢谢!!
发动机
控制元件

楼主:
这种发动机同上海君乐的非常相似,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从哪里买过这种发动机,给点经验小弟应该如何组装起来,同时要是我的电磁阀,电机,油泵坏了在国内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相关的替代呢
电磁阀:6V DC 1W
油泵(MTH ZP28028W):齿轮传动泵,最大压力6Bar,3Bar时流量250ml/min,额定电压6V
电机:280BB
不知道280BB究竟是什么意思,晕
这种发动机用的是煤油的(难道煤油本身就有润滑的作用?),也可以用JetA加2.5%的滑油,

楼主:
有谁知道这个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A:
hehe
卖吗?报个价

网友B(2006-11-22):
哥们,买吗

网友C:
卖吗?报个价

网友D:
连ECU都跟君乐的一样,就是多了个尾椎。
280bb应该是型号,没有什么意义。
气瓶用罐装煤气就行了吧。
油箱用医用吊针的硅胶袋。

网友E:
君乐的引擎就是copy這顆引擎的

网友F:
把前面黑色的部分旋下来, 里面有直流电机的接线头
另外把绿色的外罩取下就能接油管, 气管和传感器的线了! 应该是这样!

网友G:
ecu是什么啊

网友H:
老弟,你这上哪偷的吧,如果说你卖的,没理由一点也不懂啊.

网友I:
原帖由
amw55555
于 2006-11-30 18:48 发表
 你的观点太可怕了!

网友J:
电机后盖打开。。。然后接上电机线
绿色的盖子要打开。。。里头连接上油管和瓦斯管
电机的线也许也在盖子里头的。 。。
还有电热偶就要接上。。。。
还有一个第2张土中的一个传感器
应该是电涡流传感器。。传感转速的, 所以你打开绿盖后应该有地方装的
另外发动机突起的地方装上点火线。。
我QQ:356572960
MSN:
Coleyinhe@messengeruser.com
MAIL:
coleyinhe@163.com

网友J:
这种发动机同上海君乐的非常相似,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从哪里买过这种发动机,给点经验小弟应该如何组装起来,同时要是我的电磁阀,电机,油泵坏了在国内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相关的替代呢
电磁阀:6V DC 1W
油泵(MTH ZP28028W):齿轮传动泵,最大压力6Bar,3Bar时流量250ml/min,额定电压6V
电机:280BB
不知道280BB究竟是什么意思,晕
这种发动机用的是煤油的(难道煤油本身就有润滑的作用?),也可以用JetA加2.5%的滑油,
既然有电磁阀,就按照我图里所说的方法接了。。。估计也是有的,你检查看看是多少根线的,另外最好能发一下高分辨率点的ECU图。。。因为我所说的仅仅是猜测,请您不要马上试,否则可能会烧毁的
280BB是一种电机型号。BB是双滚珠轴承的意思。是280电机。启动用的
油泵就是一般汽车用的就行,3Bar 3巴(压力单位)=0.3MPa兆帕 汽车的电喷都能达到,要200多一个的哦。。。
当然整套东西很多地方有卖的。。。实际上我就可以给你联系厂家弄来都没问题。。。。不过电磁阀要100多一个(可变形成量) 油泵200多。。电机到处都有了
而且我非常怀疑我说的那。。绿色的线是否是控制瓦斯电磁阀的,所以请你先不要接。最好看清楚了
上头有接线说明和图例的。。。自己查查或者发出来吧
航空煤油在中国用 3#航空煤油 (真飞机也在用的)
JETA-1 喷射A-1在美国才有,中国没有。
他的意思是说。。你在3#或A1煤油中。加入2.5%的润滑油(好点的机油) 也就是类似调溶液的方式, 2.5%就等于是你调出 煤油和润滑油的溶液,这种溶液中润滑油在100克溶液中占2.5克
就是说97.5克煤油+2.5克润滑油调成100克的使用的燃料就行了。。。不用多解释了吧
你需要的是除了图上的还有:
2个电磁阀 1个瓦斯 1个燃料 其中燃料的必须是 可控形成量 的,瓦斯的不重要,随便都可以
1个油泵
可能都自带了。 。。不过图中我没看到。所以提醒一下。。。。
注意第一次使用前必须用压缩空气推转子转一些时间再用。。。
然后接上瓦斯罐,
一般ECU控制规则是
停车时要运转,油门最大5秒后立即最小,然后启动开始。先电动机驱动然后瓦斯点火再燃料。。60秒-20秒左右
运转时要停车,油门在最小位置瞬间拉大再最小,然后就可以停车了
当然停车和启动也许不同ECU不一样,,我仅用JET公司的为例而已。。。
还有某些ECU有一个控制禁止发动机停车的修改方式,通过某个跳线或者终端就可以修改
发动机就必须手动关机,否则无法关机,,手动就是用终端来关机了。。。
这样可以避免高空熄火,很多都这样设置的,但如果你飞行使用驾驶仪,就必须给驾驶仪安排一个策略
当油门感应回传失败的时候,强制无数次执行一个指令,要求发动机再次程序启动。。。否则就有坠机危险。。。。
还有就是。涡喷无法和活塞或电动发动机一样迅速,他有一个加油门过程
请不要一下最大油门,不然屁股喷火可不好玩,,,要慢慢推上去。。。自动驾驶仪也要设置这个控制策略!!!
下面帖子是图

楼主(2006-12-22):
回复 网友K:
老兄,请问一下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电机或相关的电机,有这么高速的有刷电机真是没有见过
还有离心叶轮叶片上面的涂个红色有什么用

楼主:
离心叶轮叶片上面的涂个红色有什么用

网友J:
#17
你那涡喷里头没带吗??应该带了的吧。把绿色的打开后应该有一个接线的位置 如果没有的话,就看看前头那黑色的能不能打开,里头应该有电机了的
280BB电机很多的嘛。。。好象涡喷能把主轴拉到2万转就可以启动了
他本来句有个颜色呀。。。。这就不太知道了
也许是动平衡时候(微调)画上去的,,因为铣的话是没办法达到那么小的微调的,,,但柒不能掉才行,不然。。。。。。
这个还没见过。。。不太了解。 。。。。因为很多的厂家都是直接铣了就行了。。没做那么仔细的。。。10万转也不需要那样嘛。。。
QQ:356572960

楼主:
原装的电机当然是有的,但我想能不能找个替换,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容易坏的,再说我也希望DIY一个小涡喷,能不能推荐几款国内的,我发觉能上两万的几乎是要厂家订做的,但要几个如何叫厂家订做
老兄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么高速的转子动平衡需要怎么做,具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