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西尔电机,好盈电调接口和电池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06-03):
1.我的是好盈40a电调,怎么接马达的3根线都一样颜色啊,说明书上也没标怎么接.和西尔红黄黑线怎么接
2.香蕉插是不是从那个小洞里点焊锡和马达固定?
3.电调一般是接香蕉插公还是母?
4.
电池
和电调一般用什么口接?t插还是香蕉插?

网友A:
1:西尔马达的红黄黑3根线与好盈40a电调3根线任意一一接上,
若马达旋转方向为顺时针,任意调换其中两根线;
3:电调一般是接香蕉插母;
4:电池和电调可用t插或其他支持大电流的插头,一般电池接母头,电调接公头

网友B:
正解,一般凡是有电流输出的,如电调接马达端和电池等,最好用母头,至少有一个母头,可避免短路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