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6-03):
请问一般400级的电直(36#,ZOOM400...),里电是11.1V,可否用14.8V的,减小电流,是否可以延长飞行时间.

楼主:
自己顶

有谁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般400级的电直(36#,ZOOM400...),里电是11.1V,可否用14.8V的,减小电流,是否可以延长飞行时间.

个人觉得这样用值得讨论......

究竟行不行?

1、要看你的无刷电调末级所用FET的参数来决定。例如,用的是4410/4435一类的片子,其耐压为30V,而在实际应用中,一般设电机的反峰电压值为电源电压的3-5倍左右,由此可见,用三串锂电(11.1V)时已经在极限值啦......如果电调用的是耐压40V以上的FET,可以考虑......
2、还要看电调上用的是何种5V稳压片,单片电流多大?功耗多少?一共用了几片......提高电源电压后将导致稳压片(组)功耗增加,它们能否吃的消?若功耗过大,会出现过热导致断电保护......参看你的电调说明书,一般会有这样的字样:两节锂电---4舵机,三节锂电---3舵机,四节锂电---2舵机......
3、如果一定要用4片电池飞,那么,在满足1、中所述的情况下,可在电调中多并两片同型号的稳压片,或考虑外加5V(BEC)给舵机、接收机供电......
4、即便你用了4片电池飞,能否延长飞行时间?有待于你的实践结果,偶没试过,不敢乱说......
但有一点要考虑到:加多一片电池,就增加了几十克重量......

上述言论如有不对之处,敬请大家仍砖头......

lxd1954

楼主:
又学了些东西

加一块电,牵涉这么多学问,看来飞好电直,不仅路漫漫兮,还要了解相关理论知识,理论和实践结合运用才行.多谢lxd1954.

网友:
刘老师论述的太精辟了。
我看SJM说SJM400有用14.8V飞行的例子。

楼主:
好盈ESC-25A-GHV1.1无刷电调+450TH v2.5

ESC-25A-GHV1.1无刷电调:
电源输入:5.6V至16.8V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25A,短时电流35A(不少于10秒)
BEC输出:2A

450TH:
工作电压:<18.8V
电池颗数:3-4Cells
工作电流:25A(最大)
最大功率:250W
工作效率:>90%
这两种组合可以拥4颗锂电吗,请教,谢谢!

网友:
有必要吗,串得越多越难平衡,而且同种电池相同重量下容量不如串得少的大(外壳增加了面积,也就是无效的重量增加),有时必须串得多,是为了控制电流不至于太大,电直上才几A,有必要串多少吗?????

楼主:
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