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出现失控现象

楼主(2006-06-03):
我的450出现失控现象(有时油门调小,直升机没有反映,然后突然下降)。原来使用亚托的25A电调,考虑BEC控制电流2A,供电不足。现在使用好盈40A电调,BEC控制电流3A。仍然有上述现象。
我的遥控器是9X2变频版,频率是72.790,玩的时候周围(目视范围)只有我一个人。电调在电机前方,接收机在陀螺仪下方。使用FF6时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接收机

我使用的接收机是9X2变频版的原装接收机SPCM

网友A:
应该不是失控,通常 HDE 的机机容易出现此现象,原因是PIT变距机构有点不顺滑,一个舵机驱动起来,有点一顿一顿的。
    CDE的机机其PIT变距动作由三个舵机共同完成,即使变距机构有点不顺滑,也不容易出现此现象。

网友:
我的450也有失控现象!连摔3回了!而且和楼主一样!用的都是9XII变频发射和接受!我估计可能是变频接受机有问题,还以为只我一个人郁闷,原来楼主也是啊!

网友:
会不会是干扰呢?

楼主:
我是CCPM

第一次出现失控现象是:一块电池用完后,把遥控器放一旁是,直升机的螺旋桨突然转动,然后自己停下了。以后几次是必须降落时,收油门,直升机没有反映,然后突然下降。
我的450经过自己改造,是CCPM,使用通道2 ,6于3 ,8四个舵机直推螺距,通道2 ,6的舵机管副翼,通道3 ,8的舵机管俯仰。球头已经进行了对研,动作顺滑,直升机在飞行中很稳,没有振动。接收机是9X2变频版的原装接收机,采用SPCM方式。电调与接收机的距离已经无法再大了。
不知是否是电调干扰接收机。
请模友指点帮助。谢谢

网友:
电调装个磁环看看.

网友:
传说中的抽筋现象,昨天我就抽炸了

网友:
还讨论,铜皮.......
PCM+PCM多没用,电调干扰中频

网友:
看来JR的失控问题一直存在啊.............

网友:
螺距不顺。。。。。

网友:
我的电调上放在直机肚子里面靠后,而接受是放在前面,中间阁得也还算远!但不知道为什么一飞出20米就会出现失控!难道是距离问题?觉得9XII变频版太不稳定,现在在家门口飞,只飞出4-5米,已经连飞20次了,均未出现失控,不知道下次带到飞场去飞还会不会出现失控!

网友:
不一定的.可以单独把接收鸡放远点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失控,通常 HDE 的机机容易出现此现象,原因是PIT变距机构有点不顺滑,一个舵机驱动起来,有点一顿一顿的。
    CDE的机机其PIT变距动作由三个舵机共同完成,即使变距机构有点不顺滑,也不容易出现此现象。

人家油门都调小了机还下不来~,就算PIT变距机构有不顺滑,那么油门小了转速也就会下来了,飞机的高度肯定会下降!

网友:
继续关注,因为我也用JF9xII变频版,准备上450.

网友:
听着有点吓人啊。。。正想买9x呢。要不买FF9C算了

网友:
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能断论的哦。

网友:
搞清楚了,只需将电调到接收的线在电机外壳绕2圈..................................然后自己就能搞定了.
为此我摔机无数啊(不准拿板砖)

网友:
呵呵.那就证明不关遥控设备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