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弄好了,第一件作品。自制简单的锯片铣刀夹

楼主(2006-06-03):
台钻的铣功能弄好了。感觉真是爽!!这个台钻马力比较大,钻小孔象好玩似的。于是计划自己做一个V型块。
先买了锯片铣刀。最小的锯片铣刀内孔正好是16MM的,这下为自己加工铣刀架提供了可能。
想到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买一个M16的螺丝和螺丝帽,拧紧就行。
可是 回来发现,M16的螺丝实际没有16MM,差一点。虽然把铣刀套上可以用。但是不容易对心。
于是计划按照孕妇老大的方法车它一刀
准备工具。十字钳、完全按照孕妇的方法做的车刀架 把螺丝夹在台钻上,
从没有磨过车刀 ,就上次做电动晾衣架的滑轮的时候,在加工的地方看到过车刀的形状,按照印象中磨了一下

楼主:
车刀真是不好磨,
速度也不知道要选多少的。管他先弄再说。
结果第一下下去,
车刀尖都变蓝了,这还是用缝纫机油冷却的情况下

楼主:
最后发现原来速度太高,我选的速度是1800转每分钟,改成最低的,再车,车一下量一下。
最后结果
自我感觉还是很漂亮的。呵呵呵~~

网友A:
英雄所见略图同啊!螺帽车平了,螺母也应该车平,然后套上防滑垫片,这样更好一点,我也是这么做的(用车床车)。呵呵....

网友B:
不错,不错,又有人中毒了

网友C:
都是红叉!

网友D:
该把丝给出车掉,以防退丝

网友E:
可以呀,很光滑的嘛

网友F:
看得我心痒痒啊。。。。。

网友G:
螺母不锁定不缓扣吗?

网友H:
好玩吧,很有成就感的,呵呵,祝你越玩越开心,^_^

网友B: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羡慕ing.......

网友I:
圆锯片是那里买到的?

楼主:
圆锯片是在卖车刀钻花等机床配件的地方买的。15元。

网友J(2012-02-22):
这么好的经验,太感谢了!
我打算照样做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用尼龙锁紧的螺母更好?或者加上内齿型的垫圈?

网友K:
楼主,你的这个螺丝是高强度12.9级的还是普通的?

网友L:
直接在卖电动工具的地方,,,,花3元买一副东城角磨机的夹具,,,正好16毫米,上在10毫米螺丝上,,,,,,精度很高的

网友M:
我也是这样当车床的.平口钳当刀架不好控制,进刀退刀老是操作反了,还有就是丝杆间隙大,不太准.

网友N:
丝扣没车掉再次装夹精度就没了。

网友O:
铣代车.是DIY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