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初步调完,但是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03):
一、手抓机然后油门时大时小,持续一分钟,主马达微热,接收盒也是微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手抓着那没发散热,尾马达烫手,但以上均无异味,只有塑料热后发出的味道(等级划分:温->微热->烫手->碰不得)以上症状是正常现象吗??我觉得尾马达不该那么热

二、电池放电到什么程度算是该充电了???????????

三、主桨固定螺丝需要多大紧度算是固定好??看过顶帖还是不太明白,多大的紧度他还能保证能甩直??我捏着旋翼头然后转桨叶,稍用力就可以转动,大概7  8克的力,大概多少力为合适???

四、放在凉席上推油门,当快离地时飞机横向向左移动,跟螃蟹似的,不敢飞了,这是什么原因

暂时就这些问题,汇报完毕,期待回答!!

楼主:
对了,欢迎加QQ探讨,希望达达们多教教我,我到现在还不敢把飞机飞起来呢,昨天晚上没调直接倒地上,头段了,好在有备用。现在不敢飞了。。。。
QQ 23008561

楼主:
顶啊,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一点点衷告: 一定不要在室内飞!!!  怎么也得忍着,找一个大约10M*10M的开阔地,没有风的地方.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是也要调好,本来就新手,控制不好,再不受控制,。。我怕飞不回来了

网友:
A:主马达微热,接收盒也是微热,这是正常的,我原来飞雷鸟,飞达混控,几分钟后,也是这样,

B;你用的镍氢店啥,可以飞得把电放完,本身氢电头几次用尽量把电放完,充的时后尽量充满(最好用全自动充电器)
C;这个看自己的感觉,一手抓翼头,一手轻微转旋翼,可以转动,但感觉又不是上下晃,就OK.旋转后,可以自动旋直.
D;电直几乎都这样,对整体来说,由于尾翼产生推力,在离地面一定范围内,有地面效应.飞起来后(大概1米左右),就正常了.雷鸟这内小电直,比较难控制,要化些时间多练习.
我现飞36#,尽量每天化点时间多练习一下,现还处于旋停阶段.

楼主:
A问题还有,尾马达烫手,正常吗?
B问题,镍个的有记忆效应吧?镍清也有???
C问题,明白了
D问题,明白了,我回来找个大场地试一下

网友:
这种尾翼马达驱动的是这样,特别是碳刷马达,注意散热,(加散热片)

尾马达是雷鸟这类尾桨电机驱动小电直的易损件之一,最好多备几个,
还有,炸机后,雷鸟的原装混控上的4410芯片易烧掉,注意摔机时,马上收油门.
镍氢电用的时候尽量放完,再充,5IMX上的A.K.E S800全自动镍氢/镍镉充电器不错,我都配了的,现给6通控的8节镍氢冲电.

楼主:
恩恩,这么说我的电直基本上调好了,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你若想飞好雷鸟

建议加装"V"型旋翼头,商城有的,还可升级电机(12V的),再换锂电.
飞的时候,要胆大心细,在机机要离地时,稍微打右副翼,果断起飞,飞起后,再根据机机的飞行状态,若朝前,则左边杆朝后打,朝左,打右副翼,反之打左副翼,
多翻翻之前的老贴,好象都有的,我也这样过来的,祝你非得愉快.

楼主:
谢谢,我已经装了V头,提升12V还是等再熟悉熟悉的吧,我挺喜欢这个加强型马达的,就是尾马达不太好,太热了

楼主:
对了,最后一个问题,中立位置调到什么表现状态最佳??灵敏是不是调到最高??

网友:
感度最大调到刚好尾巴无追尾现象就可以

网友:
尾马达热是正常的.
看楼主提第四个问题,应该是没有仔细看这个版置顶的<新手入门指南>.去仔细看看再来提问吧.

楼主:
可能是没看到。。。

楼主:
刚电池充了2小时整,摸不得,烫手,正常吗???一般充到什么程度??
还有在JJ上飞的时候快没电了会有什么现象???我刚才看转几下就不转了,灯也灭了,是不是没电了??
要是飞在天上突然这样那不是要摔机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在JJ上飞的时候快没电了会有什么现象???我刚才看转几下就不转了,灯也灭了,是不是没电了??
要是飞在天上突然这样那不是要摔机了 ...

正常~

刚电池充了2小时整,摸不得,烫手,不正常吗!!!

楼主:
额,以前350maH充单颗电池都没那么热,难道充电池组就要这么烫啊?????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