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FF9在G3上面,飞机不受控制,察看通道匹配, ...
奇怪问题:FF9在G3上面,飞机不受控制,察看通道匹配,个个通道都乱抖

楼主(2006-06-04):
解决方式1 :发射方式改为PPM,也不行阿
何解???

网友A:
你确定遥控器已经设置为PPM方式了吗?
遥控器显示屏的右上角是否显示了“PPM”

楼主:
没问题,确认。。。。修改PPM后,重起过的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模拟器,是音频线吗?

网友B:
是不是连接线虚焊???

楼主:
发现了。。。真的是线的问题,线中间一节好像连接有问题
需要捏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