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SJM-400,给厂家的几点建议

楼主(2006-06-04):
这次特地飞机去上海,有一半目的是买SJM-400,另一半当然是看模展。
.
SJM-400买来拆开后,就发现,天哪,0.X和1.0的内六角螺丝?该怎么拧?
以前亚拓上1.5的都没拆几次就坏了,这个更小不是完蛋了? 这么小的螺丝到底上不上螺丝胶,上螺丝胶到拆的时候肯定完蛋,一拧包花,不上又不放心,如何是好。
再说,我们花大价买的内六角起子都是从1.5开始的
根本没法弄这个小螺丝,用厂家自带的,刀头没进口的硬,更容易花。  直升机不比其他,三天两头的摔,以后修机有的我烦了。
.
还有,居然一张说明书都没有,配件包上编号也没有,新手拿到肯定搞不起来,我搞了一年的450了,拿到手都一头雾水,要上网找说明书。
.
其他等装好了再说,为了这个东西,特地配了全套的电子设备,下次出去狠狠的翻,看看爽不爽。

网友:
没说明书是比较不爽啊,而且网上下的说明书不是很详细,还有几处非常明显的错误
小六角螺丝到是带了工具的,不过这么小的螺丝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网友:
去你们当地最大的五金店

有一种六角花扳子,就是和硬盘上的螺丝差不多的扳手,能做到很小的,比普通的六角扳子要小很多。而且规格更多。

楼主:
楼上的两位兄弟
螺丝越小,越容易花,不是说买不到螺丝刀的问题,螺丝刀里面有送的。
这种小内六角螺丝,没拆几次就坏了,但偏偏直升机最容易摔机,特别是3D的时候,摔的还特别厉害,要换很多东西。
.
装了5个小时,空机装好了,很不好装,不可于亚拓比,望厂家能安装好旋转头整个出厂,和SE一样。
最不爽的是,旋转头上面的臂长,具体没推荐值的,只有一个51.5mm的杆有,郁闷。
再就是零件包的比较乱,要东拆开西拆开,才能安顺序装配。
这个皮带结构,我怕到时换尾管或皮带,会很麻烦。
安装头罩固定架时,螺丝断里面了,晕。  厂家能否给我寄一个? 谢谢
.
其他等飞完在报告,总体来说,机子还不错,一切等飞完,就知道性能了。

网友:
什么多问题啊,我还正想买呢,看来要重新考虑了!

楼主:
晚上装上电子设备调试了,为什么负螺距最多才-8? 是不是我没调好,这个几度最合适?
机子很漂亮,非常不错,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装上电子设备调试了,为什么负螺距最多才-8? 是不是我没调好,这个几度最合适?
机子很漂亮,非常不错,呵呵

总行程是多少?如果不够+-10度,可以在遥控器的CCMP十字盘混控pitch项设置更大混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行程是多少?如果不够+-10度,可以在遥控器的CCMP十字盘混控pitch项设置更大混控量

旋转头上面那个球都到底了,整个螺距的行程到底了,还是-8度,遥控行程再开大也没用

网友:
SJM包装里面带的最小的那把内六角螺丝刀(非L形的)主要是拧顶丝的。质量非常好。不会花。
但是M1.6的沉头螺丝确实需要比较不错的小十字起子才能对付。我正好手里有以前买的日本的起子,装起来很得心应手。
对付小电直必须要有好的起子和内六角螺丝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头上面那个球都到底了,整个螺距的行程到底了,还是-8度,遥控行程再开大也没用

仔细调节连杆长度,让铜球在行程中间时是零度,上下都能调到10几度pitch的

楼主:
没有推荐连杆长度,只有我自己试了。
.
不知道大家顶丝和小螺丝,有没有上螺丝胶?我现在不敢上阿,怕上了到时,这么小的螺丝,一拧就坏了。

楼主:
又装了2个小时,终于全部好了,明天可以飞了,只是最近老是下雨。
请问SJM,我看了下,两个大桨,螺距不一样,调双桨,该调哪个连接杆好点?
现在我的连接杆是51.5,26,32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装了2个小时,终于全部好了,明天可以飞了,只是最近老是下雨。
请问SJM,我看了下,两个大桨,螺距不一样,调双桨,该调哪个连接杆好点?
现在我的连接杆是51.5,26,32的长度

調螺距連杆(26mm),調好之后覌察两边的混控臂是否等水平,若不是,再調32mm的那根

楼主:
中午回家试飞了一下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上螺丝胶阿~~~
.
试完双桨,发现大桨夹的螺丝帽退出来了...汗阿,幸好及时发现,要不然空中飞大桨了,^_^
装机的时候,我都没上螺丝胶,所有螺丝都是定时**阿~~~每飞必要先检查
最近老是下雨,等天气好了再出去飞,到时我把装机和调试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
对了,忘了说,安照照片上,我把接受和电调放在一起,舵机抖舵,我就把接受和电调放在电池的两边,调试时,舵机偶尔也抖舵
看来我要把接受放后面去了,和陀螺一起呆着
(我用的是JR的RS70变频PPM接收机,好盈的40A电调)

网友:
螺丝胶是很必要的,重点部位 电机齿轮,尾传动小齿轮,尾螃蟹爪铜套,铜套轴承与外框都要上胶....

网友:
还要昨天我因为电机问题没去试飞,我的也都没上螺丝胶。。。

网友:
我全上了螺丝胶

楼主:
晚上饭后,悬了一块电池,在家不敢怎么飞
感觉机子很贼,作动作应该还不错。
尾巴感觉很好,在这个机子上,用阿朗舵机锁尾,居然有点数码的味道,锁的很好。
现在怕就怕,机子太贼了,到时倒飞没有手感,会炸机。 这机子炸了修起来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