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450SE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6-06-04):
以前有台油的嫌太费劲基本没怎么飞,想换台电的.

但是对电直是一点都不了解.

想买亚拓450,不知道是买SE的还是普通版的  我手里有一只飞高380电机KV 3600 还有一个好盈40A电调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上

还有两只GS B28-56-4电机 KV3330 和好盈60A电调 这些东西不知道哪个能用上

遥控器手里有一台JR10X 和 FF6直机版 不知道那过更合适

还有我都需要搭配什么陀螺 什么舵机 什么电池 ......

请高人指教.

网友:
好盈40A电调可以用啊,60A就没有必要了,太重了.
有一定飞行基础可以直接买SE.
陀螺 GY-401+9254或S9650
舵机:HS56*3
电池:飞3D重量轻的比较好.暂时用过鸿飞的练航线还不错,缺点就是太重了.循环寿命大概80次左右.
遥控用10X比较好,但要配个小型接收机,相对而言FUTABA的接收机选择要多很多,用FF6也是不错的.
充电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一般用亚拓的就已经足够.
飞高的电机功率不是太够,而且比较重,不推荐用,买SE一般配有电调和电机.

网友:
版主所言甚对......

网友A:
请问一下UBEA 5V & 6V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UBEA 5V & 6V有什么差别呢?

输出的电压不同,6V下舵机的表现更好,更快,更有力些,但一旦重拖,短路电流也大.一般不建议用6V,因为舵机多为4.8V电压设计使用,6V是超规格的做法.一般使用也没有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