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专用名词问题?

楼主(2006-06-04):
我是一名初手,知道什么是无刷
电机
,但看贴的时候经常看到什么12级无刷电机呀,什么2210定子呀,不知道什么来的,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些名词的意思?无刷电机还有这么多的名词吗?

网友A:
2210定子指的就是定子的直径是22个MM,厚度是10MM。

网友B:
同样请教:
例如:A2212外转无刷,这编号是什么意思呢?预先感谢!

网友C:
A2212,一般A、C表示外转子无刷。22是定子直径,12是厚度。